[笔记本电脑]
发现一个问题:51285线性5V

楼主(2017-06-23):
发现一个问题:51285线性5V并不是和线性3V一起出的 必须后续3V的EN1开启后 才出来 害的我换了两个芯片...
芯片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器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机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说一下什么型号吧,后续大家遇到了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找到PDF了吗?如何得知的

网友:
是华硕的机器 版号:GL552JX 没图纸 换了了两个芯片就知道不是这块问题了

网友:
其实机器问题也简单 是线性3V转EC电压问题 走了弯路 是以前经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