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C 时钟不走

楼主(2017-06-23):
  今天接到个5C时钟不走的客户  感觉是晶振的问题  又是跟老板有点关系  少要点吧,毕竟5C也报不上去了50 吧
  一开始以为是32K那个坏了 后来听老手说是基带时钟坏了  听听经验丰富的人吧
  下面拆机维修  5C基带时钟挺好换的  直接拆下来 从料板上拆个装上去
最后装机  一看 时钟走了,OK! 可是插什么卡都是无服务 哪里的问题呢? 回头一看机子 尾插的天线扣没扣 伤心呀! 直接扣上 OK
过程 很简单 主要是经验必杀就是快!刚开始还以为是32K的问题 省事了

网友:
现在5S以下的确报不上价了

网友:
50太低了
:@

网友:
50太低,应该80到150

网友:
熟人 下次报80  毕竟是5C

网友:
没信号我还以为搞到基带了,哪就蛋疼了。

网友:
同学又厉害了一把

网友:
居然不是32K,要是我肯定就会冤枉它了

网友A:
学习了,基带时钟问题导致不走时间。不过楼主有测一下没时钟的情况下基带工作正常吗?能读卡吗?有基带吗?能正常打电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基带时钟问题导致不走时间。不过楼主有测一下没时钟的情况下基带工作正常吗?能读卡吗?有基带吗? ...

neng 打电话

网友B:
不对  时间走了,连网校正不了北京时间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谁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
能打电话,那这个基带时钟没有完全坏吧。如果完全坏应该不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  时间走了,连网校正不了北京时间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谁知道指点一下

基带还是存在问题?或者说基带有点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  时间走了,连网校正不了北京时间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谁知道指点一下

楼主到底修好没有啊。

网友:
基带时钟问题也导致不走时间,这个的确是个经验

网友:
50  不是一般的低 啊   最低也得80啊   50  还不够拆机 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修好没有啊。

确切是不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