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运行会掉电

楼主(2017-06-23):
       E49AL 主板,运行到WIN7 LOGO后就掉电重启,刷了N个BIOS了。故障依旧,N卡的显卡一般都不容易坏,全部拆了插上硬盘,还是会掉电,好无语,看了论坛有人说是那种玻璃片的芯片坏了,只能订货回来试试,但是这种芯片部好焊接哦,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热风枪就可以搞定呀。比一般的芯片稍长些就可以了。我认显卡的可能性很。你可以进安全模式试试。如果正常,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玻璃晶片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网友:
显卡问题把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风枪吹化的,要多练习

网友:
玻璃芯片订回来了。换上去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呵呵。但是独显打叹号!!!!!!!⊙﹏⊙b汗

网友:
玻璃芯片最难焊了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 啊

网友:
是的,现在最烦的事这种玻璃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