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

楼主(2017-06-23):
IO为IT8720F JXS-GB
   12V和5V的检测是哪个脚? 已知12V是125脚3V。
     现在不知道5V是哪个

网友:
127脚是12V检测的

网友:
一般检测角都在一起的

网友:
你这个直接看引脚后面的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是Pin 126腳VIN3扮演著VCC 5V的偵測與PWOK的兩個角色.其中VIN3信號搭配其他VIN0~6送進IO內類比轉數位數字出現在bios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