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白屏故障

楼主(2017-06-23):
机器来的时候黑屏,感觉不过显卡,于是加焊显卡    焊完后于是就白屏,找屏供电  3.3正常,这就纳闷了 为什么正常还白屏呢

网友:
换屏幕试了么

网友:
你新手吗 ? 白屏是主板上面19V 没过去
要么就是 屏坏      我没说你技术不行  我说明一下

网友:
换屏试试看吧

网友:
先代换一下屏幕试试看,到底是显卡还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