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dp-9186 版号: MS-AC711

楼主(2017-06-23):
淘宝买的  我的是开机不显示  电流1.75A跳变 刷后OK、

网友:
没CPU供电  下个来          试试

网友(2017-08-14):
我的开机不显示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要不要下载个试试呢。。分不多额

网友:
下载试试吧 好的话回复。。。。。。。

网友(2018-03-14):
这个机器好多版本 刚才我刷了一个灰屏 我在试试这个

网友(2020-02-20):
我的独显  1.7左右 键盘灯可控制, 屏不亮  刷了好几个版本bios  都不行   , 独显没有温度  加焊无果, 主板 150    奶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