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9343 & XPS9350 & XPS9550 维修经验

楼主(2017-06-23):
这边有几个单位,工作用机全都是DELL XPS9343,9350和9550一类的高端机。用了1,2年后开始逐渐出现故障拿来维修,所以近期这几类机器维修比较多。
XPS9343的CPU是i5-5200U,i7-5500U 主板LA-B441P
XPS9350的CPU是i5-6200U,i7-6500U,i7-6560U 主板LA-C881P
XPS9550的CPU是i5-6300HQ,i7-6700HQ 大部分都是独立显卡GTX960M 主板LA-C361P

这些机器基本都是BIOS故障,只有遇到一台是保护隔离管损坏,一台是BIOS芯片坏。其他都是重刷ME解决。所以今天就说说这三个机器的BIOS问题。

XPS9343 BIOS芯片winbond 25Q64 8M单片, ME10.0.30.1072普通版2M左右。常见是开机8声报警但是屏幕亮显DELL图标。按D开机能亮屏进入色彩检测,运气好的话自检完毕就正常了,不再报警。但是一般都是屏检测错误。这个屏检测功能也是为了坑爹设计的,你说这个屏是坏的吧,换到9350上一点问题都没有。恐怕是因为5代U检测屏6代不检测?所以当机器多的时候,我们把5代和6代的屏整体换一下,当然是触摸的换触摸的,非触摸换非触摸的,成色相当的情况下。换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银子更好

XPS9350的BIOS有两种: 一是winbond 25Q128,另一个是MX25L12873, 都是16M的商务版芯片。 ME有几种,11.0.0.1171,11.0.0.1194还有11.0.0.1205,我们最后都是用11.0.26.3000代换,两次开机后一般5秒出DELL图标。要是需要15秒以上亮机的全部重刷。有几台机器3000刷上去也要15秒亮机,那么我们一般认为是BIOS的OTP区损坏,换25Q128重刷都能搞定。这里需要区分的是两种BIOS芯片的结构和烧写方法是不一样的。25Q128在备份的时候有2种读取方法,一种是选择芯片为25Q128(OTP)另一种是25Q128. 编程器是RT809F, 选择前者读取时编程器会把那个1KB的基本硬件信息也读出来存为两个文件,一个是16385KB的全套BIOS文件(1KB硬件信息区和16384KB的BIOS)和一个1KB的状态寄存器文件(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如果需要制作一块新的BIOS芯片的话,芯片选择25Q128(OTP),装载16385的BIOS文件,首先点击保护,在出现的窗口里输入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回车确定。然后点击写入,进行BIOS整体的烧写。后面如果需要测试多个版本的ME的话就不需要刷OTP了,OTP一旦刷写了一次终身不能修改。只需要选择普通25Q128刷入16384KB的bios即可。 对于12873芯片的话他没有OTP区,兄弟们只要选择12873芯片使劲写就可以,不用管硬件区信息因为BIOS里已经包含了硬件区内容。这两种芯片能否互换我们没有测试,一般是什么芯片就用对应的芯片更换,好在这两种芯片都不难买,没必要去折腾。25Q128还要罗嗦一点的是一定要用25Q128FVSQ二不能用FVSG。前者是可以修改状态寄存器2数值的,后者是禁止写的,默认43无法修改,OTP写的正确也不开机。

XPS9550这个机器目前是没有图纸的,维修一般只能靠戳。硬件故障很少,只遇到过一例隔离芯片坏,一例隔离输出电容大短。简单维修即可。这个机器比较爱坏的地方是ME开机到1.2A死机。刷ME只需将南桥旁边的25Q128拿下来重做ME刷回即可。ME版本有1194,1205,也可以统一用3000刷。不需要去刷OTP,正常刷即可。有时候3000刷上去开机也要15秒,反正是先搞亮,没办法时将原机读取的bios再刷回去也能亮。估计是新的3000ME进去把桥复位一下,那么原先备份出来的BIOS其实并没有损坏,所以刷回去还能亮机。那毕竟是原机备份的BIOS,亲人啊,5秒亮。这种机器我们一般都在亮机后去官网升级最新BIOS。现在我们手上也存3个最新的BIOS,分别是9343,9350和9550的最新BIOS存优盘上,需要时直接插上优盘刷。注意:刷前一定要备份BIOS,要不后面有的是机会哭的。我们都是普通的,OTP的双备份。

30分钟关机的问题: 有个9350 i5-6200U,开机5秒,30分钟准时掉电。刷了N个ME无效。用的是25Q128芯片。怀疑硬件信息区数据损坏,果断使用OTP烧写3000版ME后故障排除。

本人之前用的是希尔特500P编程器,经常遇到烧写后读取出错的情况。0是0,1是1,写进去读出来怎么会不对呢?用希尔特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直接烧录;反观RT809F人家烧个程序都是全套先擦除,再写入,再校验,无一出错。看来以后想用好希尔特手法也需要特别注意。另外我以前开贴问过,为什么25Q128在希尔特上读取时会有program和program(security)按钮两个按钮,现在我知道了,就是普通烧写和OTP烧写。要说呢,用起来还是809方便。最后还有个小问题,我的台机是华硕Z970主板,BIOS里关闭了USB供电可是关机后809上绿灯还是常亮。怎么都设不好,有没有大侠支招?

码字码了2个钟头,大伙可怜可怜给点分呗?嘻嘻。。。

补充内容 (2017-6-28 18:09):
XPS9350 已上传见跟帖

补充内容 (2017-6-29 17:30):
XPS9550 已上传

网友A:
哈哈,谁叫你们都不来顶贴的

网友:
这个比较详细了。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是经验之谈 相信以后很多人会用得着

网友:
你把USB供电不要用5V的待机供电,把跳线跳到另一边。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这三个机器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BIOS资源共享更好。

网友:
能否发个改好了的BIOS.

网友:
BIOS研究的很透彻啊

网友:
把改好的BIOS发下就更好了  省的以后遇到还要自己再替ME   先加分了

网友A:
XPS9350 BIOS ME11.0.0.3000

xps 13-9350 ME3000.part1.rar

xps 13-9350 ME3000.part2.rar

网友:
XPS9550 ME 已上传

网友:
哇  真的太棒了 一看就是高手 我正在修 准备试试

网友:
上传的XPS9550纯净版ME版本是11.0.18.1002 可以直接刷入,重启两次应该亮机,不亮的话要检测BIOS电池,低于2.5V必须更换。刷入后还是不开机的应属于硬件故障,需要检查如二次电源等,等故障排除再回来测试BIOS,如果确定有硬件故障或许还是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效果比较好。

网友:
朋友,你BIOS合成,好厉害,我还没有学会呢,能否给个QQ号或者是微信号。我Q 382738386,本人在海外!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才知道OTP的重要性,我昨天弄台六代的做试验了~普通备份再刷回都不亮了~直接上电掉电,CPU供电都不出了,用OTP方式备份的再刷回就行。。

网友:
楼主能联系下我不,QQ:958053766

网友:
这个感觉有一点复杂,稍稍的懂一点点。

网友(2017-08-07):
引用 网友A:
XPS9350 BIOS ME11.0.0.3000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楼主对BIOS研究的很涂彻啊!

网友:
学习了服务器的机器修的少 以后用得着

网友:
关于bios一直理解都比较少,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又能多掌握一点东西,已加收藏

网友:
写的够透彻          谢谢分享

网友:
看得有点晕菜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ME为什么不用原版本呢,有的代用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
想加分,但已经过了加分的时间段了,顶贴表示敬意,LZ码字辛苦了!

网友:
这样在论坛学习地新手太用用了!!!!!!!!!1

网友(2018-01-05):
看来这个合成BIOS技术真的是高啊,还OTP什么的,小小白表示看不太懂。

网友:
请教下楼主几个问题:1.首先6代的UBIOS是否都带OTP分区?
2.本人用的是809H只有一次自动识别OTP芯片,多数情况是一般的刷写,有快速的方法去判断芯片是否带OTP分区,备份时选上OTP呢?
3.ME版本的代换需要一个一个合成测试吗?楼主在哪里下的最新的ME模块呢?望大家赐教!~~交流学习。。

网友:
1:  6代BIOS不是都带OTP的。我们见到的XPS9350 i7-6560u就用过两种芯片12873和25Q128. 显然12873是不带OTP的,而28Q128则带。OTP部分都可以提取出来,经分析i5和i7de OTP完全一致。
2:备份时12873只需备份一次,25Q128需要OTP和一般模式备份两次。
3: 最新ME下载: https://www.win-raid.com/t832f39 ... e-Repositories.html 需要注册一个账号。

网友:
我的是MX的芯片刷了你合成3000me的BIOS还是亮机慢 自己合成1205ME的亮机正常了

网友:
OTP区坏了的话!根本不走码!还有改寄存器地址码没有那么麻烦,在读BIOS 的带OTP区读出来的时候单独保存到一个文件夹里面,自带1KB的寄存器地址码,刷BIOS的时候把这个IKB的文件一起刷就OK了

网友(2018-02-07):
樓主想請問一下XPS9550的 主BIOS UH8 16MB 的裡面有OTP嗎 我的是晶片掛了換一顆刷完結果不讀BIOS

网友:
樓主想請問一下XPS9550的主BIOS 16MB 25Q128 裡面有包含OTP嗎 我的主板是BIOS晶片有問題 換了一顆刷了你提供的BIOS 結果不跑碼所以想請問一下裡面有包含OTP嗎

网友:
我饿MX25L12873  触发300MA   刷你的BIOS 之后一眼问题

网友:
刷个BIOS都这么多事,以后机子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这个我都是合成论坛有教程的。

网友(2018-03-09):
向楼主学习////////先下载个BIOS  修本

网友(2018-06-27):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让我等小白又学到了

网友:
真心厉害  我发现三星也是几个板号一样  但是me版本不一样 ,要怎么才能确定公用me版本呢

网友:
没图纸,看看能不能找个点位看下,参考别的芯片一样的图纸

网友(2018-08-24):
出大招了。赶紧来收藏学习加分鼓励!坐等精华

网友(2018-10-24):
今天修到一个9550 不触发,想刷BIOS试,但是BIOS芯片读写不了,换了一个芯片刷也不行,看到你贴子知道有OPT,能不能分享一个含OPT的BIOS呀!谢谢

网友B:
老师 我想请问下 XPS13 9343的bios 是可以随便刷的么  我之前的时候机器是开机慢 高温 ,但是我刷了之后就是要么开机报警7声接着4声接着3声 要么就是加电0.1左右秒掉电。可有给个联系方式呢 18245883638我微信 我有些迷茫了

网友(点评):
9343你刷一个BIOS试试,这里有很多,开机慢一般是ME不对。亮机后进WIN10用INTEL SA程序查ME版本是否正确。9343比较挑屏,一定要使用9343自己的屏。可以换几个BIOS试试。正确识别到ME后再升级原厂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想请问下 XPS13 9343的bios 是可以随便刷的么  我之前的时候机器是开机慢 高温 ,但是我刷了之后就 ...

我的机器原机的BIOS芯片没有了  我发了一个拆机原装的 没到了 这不是等着试试呢吗   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机器别的都是原装的, 我想问下  如果亮了之后开机慢但能进系统的话 可以用官网的BIOS升级么  升级后可以开机快么  ME 能自动刷写进 芯片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想请问下 XPS13 9343的bios 是可以随便刷的么  我之前的时候机器是开机慢 高温 ,但是我刷了之后就 ...

迅维网全网的BIOS 我都刷了一遍都不行  估计是我BIOS芯片不是原机的吧

网友:
我有个这机器通电跑电流掉电刷了好几个BIOS故障一样,明天按你说的试试,OTP的芯片用过是不是就不能再次刷OTP区了

网友:
在淘宝买个吧,很便宜的   十几二十块钱,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谁叫你们都不来顶贴的

老师 我想加您下微信  18245883638  我的微信   我的就是准时关机  是XPS13-9343的机器  我想咨询下怎么改MEbios

网友(点评):
用淘宝购买的官方BIOS刷进去要是还准时关机的话应该是主板故障了。只能换U。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2018-11-26):
现在的新机器很多都需要刷原厂BIOS或者合成,要不就开机慢  风扇狂转。。楼主合成BIOS的技术不错。

网友:
我这一个xps,pch的bios没有供电,检查是ec发出的开启转换来的,ec所有条件都查了,按开关也没有rsmrst,也没有开启,上电池也不充电,是不是程序或ec有问题?

网友(2019-01-09):
发贴不容易呀, 分析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好贴 多谢大佬分享   想加分的可惜时间过了

网友:
老哥 戴尔XPS 13 LA-B441P 刷了很多BIOS 只有一个可以亮机 正像你说的能显示DELL LOGO 同时会有8声报警 重复一次就关机了 在没有屏幕更换的情况下 该怎么解决 还是BIOS问题 有没有不检测屏幕的BIOS

网友(点评):
没有这样的BIOS 你就老老实实换个屏吧。

网友:
老哥看来遇到的不少啊,经验丰富啊,我感觉xps最爱就是不触发,放下电又可以,过几个月又复发。

网友(点评):
挑你挣钱啊///

网友(2019-04-12):
这款机器是全集成的主板,不好弄哦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19-10-19):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又能多掌握一点东西

网友:
楼主合成BIOS的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8声报警能关掉不?屏幕什么都正常就是报警,很饭蛋。换个屏幕就可以不,先在手上的是个老机器没有必要换屏不。

网友(2019-11-22):
谢谢楼主板分享,现在的新机子确定比较麻烦,特别是BIOS现在很多都要改ME了

网友(2022-03-07):
这个是经验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