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7-06-23):
一华硕主板,时亮时不亮。检测发现不亮的时候无CPU供电。 拆掉CPU供电旁边的超频芯片,没什么变化。 量CPU 供电芯片的供电正常,EN脚为零。 发现是VCCIO PG 通过一个NPN三级管,一个N沟道MOS管产生VCORE EN的。  经测量,是NPN三级管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我也修过,,楼主,,指一下,,主板维修的零件位置更好!

网友:
就是CPU供电开启的转换电路出问题了。不过板子上这种三极管是容易坏的。很多。

网友:
不亮的时候EN脚为0?CPU电压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修过,,楼主,,指一下,,主板维修的零件位置更好!

我觉得不指出来反而好点,反正懂的人自然知道怎么去找这些脚位和位置,如果那么大一坨焊点都找不到,也很难找到故障点了,呵呵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指出来反而好点,反正懂的人自然知道怎么去找这些脚位和位置,如果那么大一坨焊点都找不到,也 ...

确实,指出来是不是干维修的,大家都知道了,不指出来,最起码会跑线会找信号点的维修人员能解决这个点。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加分鼓励。

网友:
没有CPU供电芯片开启很多小三极管坏的

网友:
这个板 这个毛病太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