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韩电24 液晶电视 白屏维修一例 板号ST239-F3H

楼主(2017-06-23):
  接韩电液晶电视一台,不知道是拼装的还是韩电的 外观仿有点苹果前有玻璃!无型号! 开机白屏.板上测屏供电有12V,判断可能屏故障,于是把屏拆出来 屏型号M236H3-LA3 此时发现屏供电测试点标的是5V ,看来上次不知道谁把屏电压设错了!改回5V电压!依旧白屏看样是烧坏了。   那就修一下吧!把屏板反过来测量发现117外形的三端稳压 0435 953-33 3个脚电压分别 12v 0V 0.2V 看样子引脚顺序和7805一致2脚为地,看33这个后缀是3.3V的!手上没有同型号芯片,117 2脚为输出引脚顺序不一致无法代用,后来想到在光驱板子上以前看到过相似的稳压块!找到光驱板上有型号为RT9163 33CG5D49 的芯片于是直接接上主机电源测量,3个脚电压依次为3.3V 0V 5V 正好相反!也无法直接代用,这个好办 于是把芯片反过来安装就OK。主要是中间引脚为地兼散热!贴上后3.3V出来,画面也出来了!修复成功!

  顺带把程序用编程器读出来备用,板号ST239-F3H 主芯片是V59的 存储器G25Q32B分享下!谢谢! 为认证没啥技术含量的帖子也发发吧!修些没技术含量的东西都不好意思发出来!
韩电24 液晶电视 V59主板 ST239-F3H

网友(2018-05-04):
论坛有您更精彩 谢谢正好遇到一台

网友:
1117-3.3应该不难找   坏板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