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45 抖屏 这个故障 有人见过么!

楼主(2017-06-23):
一台联想C245 拿过来本来是无背光,换了 升压板后 有背光了。客户拿过去用了几天后出现这样的抖屏!屏线每根线都测试过 没有断线的情况!
无背光

网友:
换屏试过没有?有可能是屏有问题了哦!

网友:
没合适的屏换啊

网友:
这种问题要解决,有屏可以换屏,或者上次修的高压,再确定下

网友:
屏的问题啊,不过以前我见过换灯管处理的不好造成干扰有抖动的,不过没你的那么幅度大

网友:
楼主,可能接口氧化造成的。拆开用刀磨新一点。

网友:
抖屏,多数屏本身问题。。。

网友:
八成屏挂了

网友:
估计屏有问题

网友:
换个屏测试一下。大部分是屏有问题

网友:
基本是屏的问题没修过屏

网友:
这种机器换屏就没啥修得意义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三星显示器好常见

网友:
这种抖屏就是屏坏,鉴定完毕,换屏就好

网友:
屏的问题。用专用的压屏机器压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的问题了吧 换个屏幕试试看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或屏下有没有东西.

网友:
如果是三星 和LG 的屏 基本就可以判死刑了
付吕剑武
三星的屏,故障率也不低,很多闪屏的。
详情

网友:
如果是三星 和LG 的屏 基本就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换屏试试吧,这样看着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星 和LG 的屏 基本就可以判死刑了

三星的屏,故障率也不低,很多闪屏的。

网友:
屏坏了吧,你调一张屏排除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