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2时亮 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7-06-23):
    华硕X402c 客户拿来说有时可以开机 开机进系统死机  然后就不开机了

         接过机器 试了下  开机掉电 到0.5就掉了   再开 亮了   拆机

            裸板  点亮后 桥非常的热  过了一会就烫手了 先量了一遍电压 全OK   又加了几个330的电容 没用

               怀疑是桥  先换了一个   结果一样 。。

               不管了 直接干CPU  这种CPU是焊再板子上的    上了 BGA 没叼用   论坛搜了下  有个一样的问题 最后没解决

                 放了2天  实在没法了  决定加焊板载内存  8颗全加焊了一遍  开机OK了。。。。。 烤鸡2天稳定 交货了

                各位大大 没分了 加点分啊

网友:
补充下  后面稳定了 桥温度还是有点高  加了3快垫片 顶到D壳了 希望不会出问题   求大神解答下 为什么温度还是高

网友:
这功夫下的不浅

网友A:
楼主怎么就突然想到加焊板载内存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就突然想到加焊板载内存呢 ?

找不到问题 死马当活马啊

网友:
工程巨大啊,加分了

网友B:
不是可以屏蔽的嘛?先屏蔽试一试撒

网友:
X402 的机器的确修到过内存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屏蔽的嘛?先屏蔽试一试撒

就8课内存颗粒  没插槽啊

网友C:
板载的内存也容易坏,怎么会南桥发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的内存也容易坏,怎么会南桥发烫呢?

对啊  没搞懂啊 希望不会引起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D:
修到过内存的,也是找了很久不知道是哪个,后来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到过内存的,也是找了很久不知道是哪个,后来全换了

  还好我只是加焊  全换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