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2台 DELL7437不开机维修一例 (不知是否通病。)

楼主(2017-06-23):
接2台 DELL7437 的机子。不触发。,直接拆机 。看板就单CPU,,板子没发现明显烧毁。。测量全板 无明显的 短 路。   找到图纸 看 3V 5V芯片( tp51275)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12脚供电, 3脚 13脚线性  正常。 量 3.5的开启  6脚 和20脚 开启为3.3V  也正常。心想这个问题好修,应该就芯片坏掉 或着电容坏。 从简单的先处理。换掉电容(小的电容在苹果的料板拆) 。待机电流 有变化了。直接上电了。(拆机前把CMOS放电过了),装屏,直接亮机。,另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直接秒杀。 不知是否通病。 。

附上图纸

网友A:
3V5V的滤波电容换好的?

网友:
哇,学习了,收藏起来

网友:
35 V滤波坏的多

网友:
35 V滤波坏的多哦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测下电感前端应该有瞬间波形

网友:
要是有一台示波器的话 就速度快了 论示波器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台都一样的话 真可能是通病

有可能是的。待验证 。。。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的滤波电容换好的?

是的。换电容好的

网友:
这种机器 就是麻烦

网友:
通病有代验证 不过可以参考下 维修经验

网友:
3V/5V滤波电容?     不触发?

网友:
3,5V滤波的问题 原来让我走了好多弯路。。没示波器的悲哀。。

网友B:
两台都一样的话 真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