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 2320一体机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7-06-23):
一台Dell one 2320,故障不开机,拆掉主板电池可以自动上电,但集显电压不出来,装好主板电池不开机,更换过南桥,IO,刷写过BIOS,EC程序,故障依旧,按照主板图纸时序,此机器待机是没有3V 5V的,开机后才发出+3P3VSB和+5vsb,实际测量vsus_on高电平,待机就有+3P3VSB和+5vsb,但是不开机,搞不懂了;SUS_PWRGD高电平,PM_RSMRST#高电平;按压开关无变化,PM_PWRBTN#高电平,按压开关无变化,SLP_S4#低电平,按压开关无变化,没思路了...求高手分析

此机器已经修复,回复在三楼

Dell one 2320一体机 IPPSB-SFA.pdf

网友:
这个一体机主板也不便宜.

网友A:
血的教训,主板亮机了。修复。是因为没有用原装适配器的缘故,这个机器适配器是9.23A的;一般的稳压电源都是5A上限,而这台一体机的额定电流是9A多一点……经实际测量原装适配器中间针有7V电压,而普通戴尔电源转接头中间针无电压)。

网友:
看来以后也要备点大功率都1原装电源了

网友(2018-06-27):
图纸上的时序,应该没有标EC南桥的芯片本身需要工作条件啊,,查一下这些条件,,换过桥就可以更好判断亮

网友:
还是原装的可以戴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血的教训,主板亮机了。修复。是因为没有用原装适配器的缘故,这个机器适配器是9.23A的;一般的稳压电源都 ...

兄弟,这个教训我早就知道了,在联想B305上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