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屏检修显示芯片

楼主(2017-06-23):
有些供电不上屏不出来,检测麻烦且容易弄坏排线。就拿下图的显示芯片吧,我们怎么样快捷借电让芯片正常输出

我们是不是在FL2035上加一个3.3v(查了下好像是3.3v的),显示芯片就能正常输出了呢

网友:
按理是可以的,看好不好飞线了。

网友:
用I2C控制开启,按理是不行的!除非有另外的开启引脚!
LCM_EN抬起看能不能

网友:
直接上屏更好,拿个有坏点的屏试机就行了,省事省力。

网友:
这种I2C总线下的芯片,我感觉应该是要收集信息后才能出供电的。

网友:
楼主这是经验,还是在探讨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楼主试过了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我猜测,I2C总线是调节亮度的。LCM_EN 是开启信号。另类高压板。。。望高手评价

网友:
不太好搞,因为屏要发出检测信号。这个信号不好搞,不是简单的高低电平啊。扣个屏更省事吧。

网友:
还得学习,不然就淘汰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实验,试一下啦,验证自己的理论

网友:
测机屏   测机屏啊    坏了也不 怕

网友:
感觉不像是这边的问题,会不会其他影响。

网友:
找一个爆屏试机好了。

网友:
这个可能不行吧,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