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改集显

楼主(2017-06-23):
今天闲来无事发一个关于苹果独显改集显卡的贴子
机子是MACBOOKPRO型号A1297   CMITD;2011AJ0228
机子拿过来是花屏   换了显卡不行看见了论坛的
坛友改过集显我也来试试
        我的文采不好  坛友见谅
翻到图纸的88页把独显信号飞到集显信号   有点位图要用点位图软见打开

网友A:
我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版主帮我一下好吗

网友:
LVDS_IG_B_DATA_P<2>飞到LVDS_B_DATA_P<2>      LVDS_IG_B_DATA_N<2>飞到LVDS_B_DATA_N<2>
LVDS_IG_A_DATA_P<0>飞到LVDS_A_DATA_P<0>       LVDS_IG_A_DATA_N<0>飞到LVDS_A_DATA_N<0>
LVDS_IG_A_DATA_P<1>飞到LVDS_A_DATA_P<1>       LVDS_IG_A_DATA_N<1>飞到LVDS_A_DATA_N<1>
LVDS_IG_A_DATA_P<2>飞到LVDS_A_DATA_P<2>       LVDS_IG_A_DATA_N<2>飞到LVDS_A_DATA_N<2>
LVDS_IG_B_DATA_P<0>飞到LVDS_B_DATA_P<0>      LVDS_IG_B_DATA_N<0>飞到LVDS_B_DATA_N<0>
LVDS_IG_B_DATA_P<1>飞到LVDS_B_DATA_P<1>      LVDS_IG_B_DATA_N<1>飞到LVDS_B_DATA_N<1>
LVDS_IG_A_CLK_P飞到LVDS_A_CLK_P                   LVDS_IG_A_CLK_N飞到LVDS_A_CLK_N

   飞的时候一定要把点电阻去掉   不然会不显示

网友B:
还没修到这机,谢谢分享,果断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修到这机,谢谢分享,果断收藏。。。。

谢谢支持

网友:
很耗时间.....

网友C:
改集显级装WINDOWS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集显级装WINDOWS吗?

改集显之后不能装WINDOWS   只能装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集显级装WINDOWS吗?

不能装Windows  只能装苹果

网友:
好技术,用WINDWOS的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为什么发不了图片   版主帮我一下好吗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 ?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Windows呢>

网友:
还没遇到苹果花屏的  先感谢楼主 收藏了

网友D:
这样改了装不了windows   现在有改集显的BIOS了 直接刷了BIOS就可以了 都不用动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集显之后不能装WINDOWS   只能装苹果

还要改BIOS的,不然WINDOWS系统装不了的。

网友E:
暂时还没遇到过,先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暂时还没遇到过,先收藏,谢谢分享.

不客气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了装不了windows   现在有改集显的BIOS了 直接刷了BIOS就可以了 都不用动独显

师傅  有没有A1286改成集显能装WINDOW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