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机器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6-23):
版号820-3209-A  故障加电不显示,电流0.6 0.7 0.5有跳变。集显电压1.03V,正常显示了会掉到0.45.  配件只有主板和电源小板,没有小板和主板之间的声卡数据线会影响显示吗?我用的可调电源,电源头的小绿灯没有亮。可以开机,请教大神们,没有数据线会影响显示吗?

网友A:
没线一样开,就是慢

网友:
不会  只会没声音

网友:
顶多声音没有了

网友:
可以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线一样开,就是慢

好的 谢谢

网友:
不插线只会风扇长转

网友:
插线只会风扇长转

网友:
可以开,最多没声音

网友:
顶多声音没吧

网友:
  可以开的

网友:
不插线好像风扇会狂转吧

网友:
我的观点:不开机的,第一脚 有个SMC_BC_ACOK信号。我看的点位,望高人指点。

网友:
绿灯不亮就是这个排线没插

网友:
插了排线绿灯才会亮

网友:
楼主可以把先接上,看开机有没有咚的一声

网友:
没有权限看不了,迅维网升级了吗

网友:
那根线不能少的

网友:
我有台也是不显示的  ,楼主修好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