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30掉电通病...

楼主(2017-06-23):
东芝L730掉电通病
1.NEC电容
2.BIOS
3.电池坏(遇到好几台不定时掉电 换电池就好)

hacker6010 -2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电池引起的不会吧

网友:
只碰到过NEC

网友:
三个问题都有遇到过,确实是通病   那个电池坏也会引起不开机,掉电

网友:
表示只碰到过这个型号的nec大电容问题   涨姿势了,下次注意电池和BIOS下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送钱来

网友:
剛好也在修這台,約五分鐘掉電,更換NEC後一樣掉,ec bios和南橋bios更換後修復

网友:
这个言简意赅!不过电池引起的掉电还真是没遇到过!l730!

网友:
电池引起掉电就还没遇到过 不过 NEC和BIOS的就经常遇到

网友:
我换了NEC后还会掉电,掉电后不启动,下面有的开关灯和电池灯闪。

网友:
是不是3.3V的那个电池?

网友:
大多都是碰到NEC

网友:
我换了6个330.还是掉电。而且掉电了下面闪两个黄灯,还不能触发

网友:
加2个330  就OK

网友:
电池坏引起是适配器功率不够大,适配器如果能大个1A或者2A就不会,这种我一般换大功率的适配器给客户。不换电池,电池贵

网友:
我没装电池,电压调到20V还是不行,还是会掉。

网友:
是的,我也修到过电池引起的

网友A:
3.3V的cmos电池?
xxyfree
笔记本供电电池
详情
xxyfree
笔记本供电电池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的cmos电池?
笔记本供电电池

网友:
大电容都知道了啊

网友:
好经验, 电池坏掉电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