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7-06-23):
一台华硕H81M-E的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去掉12V供电一样,量测没有短路,但CPU供电没有,这是REV1.03的版本,没找到图,有1.02的点位也可以用,直接打开点位图找CPU芯片的供电脚正常,开启0V,最后找到这个SLP S3只有0.4一看是南桥过来的, 本以为是南桥挂了,好在是断线,如下图,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望遇到的同行快速捡钱。

网友A:
不认证的话,现在不能看图和下载图纸和bios了么?

网友B:
好在是断线,要真是桥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C:
楼主高手,一般断线搞不定

网友:
南桥坏了就该换板了!

网友:
断线要细心,不然没图就辛苦了

网友:
呵呵  看来迅维现在还非得要实名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证的话,现在不能看图和下载图纸和bios了么?

是这样的啊,只有几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在是断线,要真是桥问题就麻烦了。

我修台式,从不打桥,确定桥的问题,料板框一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一般断线搞不定

差点就判桥了,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 早丢了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这样的地方断线都能查出来!

网友:
现在不能认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台式,从不打桥,确定桥的问题,料板框一丢

得看什么板子,得看是否对客户重要,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改一个风扇

网友F:
打值无限大,肯定要先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值无限大,肯定要先看有没有断路

幸好有图,没图这么远线就难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改一个风扇

改风扇做什么用

网友:
反正没修主板

网友:
是不是改风扇的

网友:
能碰到就好,也捡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