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一台华硕X44H笔记本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7-06-23):
一台华硕X44H笔记本触摸板不能用,首先拿到本本触摸板不能用,系统也比较卡,就重装了一个win7 32位,装好后,依然触摸板不能用,鲁大师驱动能检测到触摸板驱动异常,装完重启后,鲁大师还是检测驱动异常,FN+F9触摸开关按了没反应,也没出现按下开关的图标,在官网下了X44H的触摸板驱动和键盘功能键驱动,装好后,按亮度加减等功能正常,图标也正常显示了。但是按触摸板开关就一直是关的图标,不能开启。能正常检测硬件怀疑还是软件故障,华硕官方网站下了Winflash  ,bios升级程序在X44H页面下了几个bios文件,Winflash升级软件一直提示不匹配,根据提示在官网找了一个K84HR主板的bios程序升级成功后,重启正常了。触摸板开关功能正常,按下fn+f9开关图标显示也正常了,触摸板可以用了。有遇到此问题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BIOS会引起触摸板不能用,还没遇到过。下次引起注意了,谢谢分享。

网友:
BIOS问题导致触摸无法开启。。确实有些意外,。。。加分支持。。

网友:
我擦,这个技术牛,我不敢想,就是买个鼠标给他

网友:
那这个机器本身的bios是坏了呢      还是需要升级下才好

网友(2017-07-27):
BIOS会引起触摸板不能用,今天涨知识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台华硕W40C触摸不能用 BIOS设置  重装系统  FN+F9 各种都试过了不行  我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都是让客户用鼠标算了

网友:
修那么多电脑,bios也可以。真的是神奇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里关闭掉了吧,之前看过吗?

网友:
大家好前来学习。。。。。。。。。。。。。。。

网友:
这种触摸板不能用应该是bios关闭了  恢复下出厂设置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今天我有长见识了,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