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12v供电问题

楼主(2017-06-23):
现在主修华硕h61了,遇到许许多多问题,特别是12v供电了,返修率很高,有一些维修经验和大家交流交流,遇见12v短路,修好后又短其他的上下管,仔细测量     发现在上电状态下,其中两相上官g级电压1,12v  两相是2,23 1不正常,打波发现g级1,12v 无波形,换掉驱动芯片后正常,成功修复。后来发现10片板子 有7片同样的问题,想问各位大哥们,是不是主板在满负荷状态下才会开启呢,还是主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
没有人遇到吗????

网友A:
如果你换PWM芯片之后个组上管G极电压一致,且都有波形,那应该还是PWM芯片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换PWM芯片之后个组上管G极电压一致,且都有波形,那应该还是PWM芯片不良。

同一型号,p8h61-m plus v2  四象供电,两相无波形,换了芯片换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一型号,p8h61-m plus v2  四象供电,两相无波形,换了芯片换是一样

那说明有节能。目前基本大部分板子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有节能。目前基本大部分板子都这样。

那怎么判断是板子问题呢,换是节能??、、

网友C:
CPU不烧吗?我遇到的修好U都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判断是板子问题呢,换是节能??、、

正常有节能的板子就像你手里这样,有2相工作,有2相不工作,或者说有3相工作,有1相不工作。很少见1相工作,3相不工作,除非单相导通电流十分强大。不过这有点不现实,毕竟用料肯定得很好,再说发热量也是很大。只要有2相正常工作,如果说还烧MOS管的,要么CPU自身问题,要么就是PWM芯片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不烧吗?我遇到的修好U都坏的

烧u 挺常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有节能的板子就像你手里这样,有2相工作,有2相不工作,或者说有3相工作,有1相不工作。很少见1相工 ...

四象供电,两相或一相不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换掉驱动芯片后正常,那就是驱动芯片问题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象供电,两相或一相不工作是正常的???

节能状态下就这样,关闭某一相或者某两相供电,达到节能的目的,这07年的华硕主板P5KPL-AM SE就已经存在。

网友:
华硕修的 多数是 排阻!

网友:
碰到过3相没电  1相有电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不良,造成两相上管G极电压低

网友D:
12v短路换掉上下管,最好把驱动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短路换掉上下管,最好把驱动芯片也一起换掉

必须这样做的

网友:
是不是设计的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