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2.0电压报错

楼主(2017-06-23):
    主板可以正常点亮,直接进BIOS,5V电压偏高,报警,,,这种情况一般是IO的电源电压检测电路出现问题。i o是NCT6779D,下图纸得要钱,嘿嘿,只好自己分析了,,,从电源座12V,5V直接找IO附近的电阻
,发现12V 是经过一个电阻一路到IO,一路经电阻接地,2.0V,5V是在相邻的脚,0.98V左右,,直接经过一个电阻到5
V电源,,看来是这个电阻或,IO有问题了。。。先加焊下,IO的96脚的那一面,和相邻的电阻。开机再测5V检测脚,
电压2.0,电压没报错,冷机再点,一切正常。。。华硕的H61,我修过很多不同的版本的电压报错,很少是因为电阻坏了,IO
坏了的,一般是氧化了,加焊或处理干净就好,,很少是换电阻的,有一次没电阻值,换了N个都报错,,后来直接把5V相连的电阻拿
掉然后和相邻的12V检测脚相连,OK
另外华硕H61的很多不触发的,一般是29脚到32脚与之相连的电阻有问题,,,加焊就可以好,经验之谈,希望到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华硕板子电压报错的例子很多,无外乎都是分压电阻变质导致分压不正常。

网友:
确实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些检测脚的电压,好像都是1V左右吧

网友:
华硕和技嘉好像都容易出现这种小电阻问题

网友:
我修过的,有1V的也有是2V的。。。可以参照另外电压检测不报错的输入电压测脚 ,,是1V的,就恢复成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