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灯一小半亮度不够,偶尔黑屏保护

楼主(2017-06-23):
微软之星这个显示器LED灯条后有时候一闪就黑屏,有时候后面14颗灯亮,前面不亮,有时候全亮但是后面14颗灯偏暗!怀疑横流版问题 改了一条通用的,始终是后面14颗灯亮度不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前些天在红阳买了LCD改LED用的那种通用灯条 可以裁剪的那种,晚上搞到2点钟,装好后暗屏:kuqi:,亮度不够!估计也装不下两条这样的山寨灯条吧!说明上还说是超高亮!吃亏的是装液晶面板前没有开机测试,这是教训啊,难道只有淘拆机的LED灯条吗?昨天打雷,今天断网,有网了再把图片补上!
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怎么替换灯条?
~~~有网络了,补上图片,后来找到一个22寸灰白屏的显示器,杀了它的灯管,已经装上,效果如下,感觉还行!
就是只换了LED灯条,没有改通用恒流板,用久了不知道会不会又把现在新换的灯条给烧掉
有经验的师傅给个建议,要不要连高压一起替换成通用条子

网友A:
直接一个套件搞上去呀,没遇到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个套件搞上去呀,没遇到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你意思是上两条通用LED灯条+通用恒流条吧,这个铁壳装不进2条灯

网友B:
红阳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
上图看看,改个LED有这么困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阳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
上图看看,改个LED有这么困难吗?

改装不难  想修好这个灯条,再说套件装不进,通用条要装两条,亮度才够,刚刚找了个22 的坏屏拆了灯条已经装上,如果继续用原来的一体板不知道会不又把这条新换的烧掉:daxiao:

网友C:
灯条好修啊,一个个测试就能测出来的,升压板没问题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灯条好修啊,一个个测试就能测出来的,升压板没问题就ok

你用什么工具测试灯珠

网友E:
LED灯珠个别坏得  很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ED灯珠个别坏得  很烦

我这个灯条灯珠,一个测了都能亮,应该是后面亮度不够的全老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灯条灯珠,一个测了都能亮,应该是后面亮度不够的全老化了吧

老化的  只见过 个别的一个 两个    好几个一起老化得没碰到过   现在的东西 质量起来起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工具测试灯珠

二极管档一个个测试啊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档一个个测试啊也不多

2极管档位测不亮,难道是我表有问题了。后来用维修电源调3V一个个点的。闪得眼睛胀,真是眼睛杀手啊。

网友:
直接更换套件就可以

网友:
LED灯装屏之前怎么不试下,在装屏??

网友:
直接一个套件搞上去呀,没遇到你说的这样的情

网友:
弄亮就行了,,实在不行,用原来的那条,买灯珠换,,,,LED背光灯条,很难买到原装的,,,有卖也贵10多块一条,,,,早几天买了几条,不行,太厚了,,弄了我一个上午去改

网友:
应该是某个灯珠有问题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灯条和高压条一套换,现在网上买的有些灯条也不靠谱,连续时间用长了就容易坏,而且还发热严重,不知道你们买的会不会发热严重

网友:
修原装灯条太费时,还是直接改成通用的省劲

网友F:
我都是直接换通用条, 查修,花费时间太多。 再说你查到有一个灯坏了,没有相同参数的LED ,换上也不一样好用,还是直接通用条吧。 后期会不会烧掉LED条,这个难说。

网友G:
灯条我都是整个换,更简单,直接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直接换通用条, 查修,花费时间太多。 再说你查到有一个灯坏了,没有相同参数的LED ,换上也不一样好 ...

我也想换通用套件,可是套件用的灯条是要2条亮度才够,这屏装不进的.后来无赖拆了个屏 里的灯条
才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条我都是整个换,更简单,直接装上去就行了

买了几套通用的 说是高亮,在红阳维修网买的,坑爹的是到装好后亮度不够,问他们说要装2条!你灯条在哪家店买的?单条就够的那种原装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阳的东西越来越不行了!
上图看看,改个LED有这么困难吗?

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电源板一定要是正常的,很多电源不正常,就出奇怪的各种故障。

网友:
改一条亮度也不错,要是仔细看还是亮度不均

网友:
直接装上去一个套件使用吧,这样确定不了稳定性

网友:
换一套  换一套  换一套  换一套的

网友:
我一般是LED和恒流板整套换了。。

网友:
原装的led灯条,一部分不亮是某个二极管性能不佳了吧,可以逐个短路二极管找到有故障的二极管

网友:
通用灯条本身就要带点灯板一起换的

网友(2017-08-01):
通用一个毛病,就是有时不够长,装上会漏光什么,反正也习惯了,搞个了好多了

网友:
TB上的配件类东西好坏都有的 下次注意点就行

网友:
你不是买的一套吗 最好一起换掉,灯条是有好几组控制的如果一路不正常就会引起灯条亮一半  要么就是有一组亮度不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