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06-23):
新手 不怎么知道怎么修

网友:
又是你 一个显示器 一个笔记本都是不通电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保险有没有烧,如果保险没烧的话把12伏供电去掉

网友:
您是实在缺分的话,就和我一样回复点技术含量的回复就好了,别傻傻的发这种帖子,不怕丢了迅维的脸?

网友:
看一下电源板保险有没有烧,

网友:
看看 12 5 v 有没有

网友:
这样的帖子也能发啊

网友:
首先你可以测量一下按键有没有电压,如果有,那就有可能是按键坏了,如果没有,你就拆开电源板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没有你就测量一下有没有12V和5V输出,如果没有,你就测试一下这两个电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那就差大电容那边的电路

网友:
郁闷啊,我回答的那么好怎么不给我下载分,就给我两金币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新的为好。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也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
有点毁了高级技术员的招牌

网友:
查一下5V和12V供电有没有,有查驱动板,没有继续修电源板

网友:
换电源板啊

网友:
再不行就换显示器

网友:
电源板有短路

网友:
神一样的高手,只能等仙来解决

网友:
*脏话*,这也是忒子

网友:
统一回复换显示器

网友:
换显示器吧,这种修不好的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板

网友:
这就是 传说中的 高手吗??

网友:
楼主 这种情况 建议换显示器 绝对的外行

网友:
电源板或开关按键的问题还有就是驱动板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