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VER:4.0

楼主(2017-06-23):
故障:触发掉电重启.
   各电压正常,复位也出来了 BIOS刷过桥加焊过故障依旧,IO IT8620E加焊可以亮机但是几分钟后又掉电重启回到了原来的故障。IO换了也一样当时可以,又没有大神遇到过同样的故障。还在研究中.....

网友: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A:
你加焊一下就能启动,是12v电压检测脚的电阻失效了吧,这个我修过几个,我看别人也发过很多这个案例,看看电阻分压出来是不是2V

网友B:
能启动的时候,进BIOS看看12V,5V这样的监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焊一下就能启动,是12v电压检测脚的电阻失效了吧,这个我修过几个,我看别人也发过很多这个案例,看看 ...

这个4.0版本的有图纸马?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启动的时候,进BIOS看看12V,5V这样的监测电压是否正常。

BIOS电压正常

网友:
这板子BIOS很容易坏啊

网友C:
故障已解除125脚2V电压偏高 12V分压电阻坏  附上图纸

技嘉GA-H61M-DS2 REV 4.0.z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已解除125脚2V电压偏高 12V分压电阻坏  附上图纸

其实不需要对应的图纸的,你只需要确定你的IO 是不是和其他版本的是一样的,就能检修这个故障,GA这个系列好像都用的一种IO,,你直接测125脚和124脚的电压就能确定问题是不是这个机器的这个通病

网友D:
一样的板子,我的故障是上电就掉了,一直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已解除125脚2V电压偏高 12V分压电阻坏  附上图纸

有图纸就是好,哎,现在迅维下载分太不好赚了,平时又没空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已解除125脚2V电压偏高 12V分压电阻坏  附上图纸

有图纸就是好,我现在也有一块技嘉主板,找到图纸了可惜没有下载分了,郁闷,

网友:
不行就换个IO芯片。

网友:
有地方漏电了吧

网友:
有地方漏电了吧  把有地方腐蚀的清理一下先呀

网友:
进BIOS会不会掉电    很多是电容腐蚀了漏电哦

网友:
收藏以后修到就能秒杀了

网友:
技嘉的12v检测电压不正常

网友:
会修主板的都是大神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板子,我的故障是上电就掉了,一直反复

查供电先 技嘉主板都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IO周边的电阻的问题,你认真看一下哪个氧化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