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V不过内存

楼主(2017-06-23):
   大家都知道刷BIOS,如果在各大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我要说的是内存CAO的238脚的电压不对,,0。几V ,(没有图纸,当然下图纸修台式主板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根据经验,所有的238,236脚最终是来自南桥的,中间经过一个电阻,,并且两电阻是相邻的。
量不出238脚到桥附近的电阻,,只好找236脚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9061197\QQ\WinTemp\RichOle\CN`~FSEF4@QXV02UCN(I49P.png了,,如图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9061197\QQ\WinTemp\RichOle\CN`~FSEF4@QXV02UCN(I49P.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9061197\QQ\WinTemp\RichOle\CN`~FSEF4@QXV02UCN(I49P.png,在晶振边找到了与之相连的电阻,看来是
它边的电阻就是238相连的了,看来是断线了,,,抱着试试的心理,从238脚飞线到这个电阻 ,果然亮机。。。

网友:
下图纸修台式机主板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有些台板维修利润高于笔记本甚至高于手机,就看你能不能修。

网友:
应该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LZ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加分支持

网友:
SMBDTE没有波形,还有可能是上拉排阻腐蚀虚焊变质,或者cpu附近的一个背部标记3332的小8脚控制芯片坏

网友:
思路清晰,应该就是断线,打的阻值不对!!

网友:
GA-G41m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SPD断线,台板维修中常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