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遇到个6代的麻烦

楼主(2017-06-23):
客户送来一小6,说无论什么线,多少钱的,原装的非原装的,刚开始用都可以,用一段时间后就提示不支持此配件,这种情况从哪块开始入手查?我怀疑还是USB管或者周边电路问题,直接换U管?实在是懒的一路路查,问题是他有时候用一两个月才出现,不好测啊

网友A:
掉进马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进马桶过-----------

你是咋知道的

网友:
换个尾插排线试试吧,一般会好的。故障不明显,先易后难

网友B:
检查尾插的USB芯片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尾插的USB芯片的数据线。

我试试看看

网友C:
故障解决了没出来支一声

网友D:
不好弄,弄了也不知道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弄,弄了也不知道好没好

是啊,这故障有不确定性,不知道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解决了没出来支一声

这故障主要是修好了也一下子看不出来

网友E:
这种他的充电头子不好。充电电压不压烧坏USB管理。很正常的,不是机器问题,外界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他的充电头子不好。充电电压不压烧坏USB管理。很正常的,不是机器问题,外界问题。

他说的是线,刚开始都好用,用用不好用了,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说的是线,刚开始都好用,用用不好用了,提示不支持此配件

是的。是充电问题啊。提示是线其实是USB管理芯片被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种他的充电头子不好。充电电压不压烧坏USB管理。很正常的,不是机器问题,外界问题。

那让他换根线就好用了吗?肯定不行啊。要换USB管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让他换根线就好用了吗?肯定不行啊。要换USB管的啊。

我也是怀疑是USB管,但问题他说他的线用个几个月才会有这提示,新线一两个月都没问题,不管买多少钱的线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怀疑是USB管,但问题他说他的线用个几个月才会有这提示,新线一两个月都没问题,不管买多少钱的线 ...

意思就是换根新线就好了吗?不可能的。USB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怀疑是USB管,但问题他说他的线用个几个月才会有这提示,新线一两个月都没问题,不管买多少钱的线 ...

有问题之后换新一还好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意思就是换根新线就好了吗?不可能的。USB管坏

先换换看看吧,换根新线就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先换换看看吧,换根新线就能用

真有这么神奇  同品牌的线??换一根就好用了???那他用过的线再换到别的机器上好用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先换尾插试试看嘛,不行就搞USB管

网友:
修这种机器 花的时间就长了  修完了还要测机    一时半会儿还没问题   如果没进水  没摔什么的   那就换充电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有这么神奇  同品牌的线??换一根就好用了???那他用过的线再换到别的机器上好用吗?

那没试过,我让他拿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没试过,我让他拿来试试

这真是有点奇葩的问题 。。我觉得我说的那种可能性比较合理一点。
那他现在用两个月换一根线就行了??还是用两个月要去修一下USB管???

网友:
我自己用的手机偶尔很久也会出现一次  应该外界的因素比较大

网友:
不是保一个月吗 、、
?之后管他呢  估计线的问题  ,要么他用车载了

网友:
这么说就是尾插 接口问题, 新的数据线, USB插头接口新的没被氧化,和 磨损,,用用就不行了。。。

网友:
桥没得换了    修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真是有点奇葩的问题 。。我觉得我说的那种可能性比较合理一点。
那他现在用两个月换一根线就行了?? ...

现在是过一两个月来买条线

网友:
用这么久才出现故障 不好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是过一两个月来买条线

如果换线就好,那还是线不好啊。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换线就好,那还是线不好啊。线坏了。

都是品牌线啊,没有垃圾线,我们自己都用的这个都没事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不知道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换线就好,那还是线不好啊。线坏了。

不管怎么说,他用了过几个月不好用,再换根线就好,那就是线啊。你怀疑手机哪里不好烧线吗?这个不太可能,线他正常损坏,拉拉扯扯就断了很正常,且周期那么长。用坏了也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