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0进水维修

楼主(2017-06-23):
联想G50-70版号 NM-A271 进水的不加电,拆机发现触摸板位置 清理好后 D15开关位置的零件不见了。直接点EC的开关脚可以上电0.14不动了 后继电压没有出来 。Q6 SUSP这个信号没有出来,有个电阻不见了R157,补好上电 亮机 后继电压都出来了 但开关位置D15还要补料,D15不见了断好多线 这个我补好料的图看这个图就知道怎么修好的了。, 。。这个是修好补绿油的图 。。。。

网友:
进水的 要么好修 要么彻底报废 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遇到进水机器首先就拿放大镜仔细看进水部位,总会有收获~~

网友A:
上次修到一台cpu附近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到一台cpu附近电容短路,

到处灌水?

网友:
这机器修到好几台进水的了,都是接19V电压的电阻坏!

网友:
进水机器   就要仔细观察  断线  雕件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