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55-m lk2 plus

楼主(2017-06-23):
今天收到同行拿来的主机一台 板子是华硕f2a55-m lk2 plus 问题是不触发 电源换了不行 强加电跑码正常显示 就查了一下资料 这个资料太少 测了一下pson36脚有电压但是拨过开关键 应该跳变 拨过以后电压停在3.6 肯定不对 找了一个这样的EC it8603e 更换ok 这种ec 不是太好找 没啥技术含量 莫喷

网友A:
最起码上个图吧,哪怕是个换IO的图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上个图吧,哪怕是个换IO的图也行。

别提了 过了log以后就灰屏死机了 果断给他换主板了

网友C:
卡LOGO ,,再换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提了 过了log以后就灰屏死机了 果断给他换主板了

说明这主板问题还不是一个两个,换板子是正确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卡LOGO ,,再换个EC,,,

不是卡log 是黑屏死机 这种ec 不是太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卡log 是黑屏死机 这种ec 不是太好找

EC是会引起这些问题,但找不到也没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是会引起这些问题,但找不到也没法,哈

是的 要是普通的 就在找找了 这种小的确实不好找

网友:
台机收多少钱,问题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