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拆:华为荣耀9拆机图解

楼主(2017-06-23):
全网首拆:华为荣耀9拆机图解

  荣耀9是华为荣耀旗下的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很多人想了解一下这手机的做工怎么样?华为手机一向被大家所认可,那么荣耀9又当如何呢?下面小编带大家通过华为荣耀9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在华为荣耀9拆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配置,荣耀9采用了5.15英寸1080P屏幕,搭载麒麟960处理器,4GB内存+64GB机身存储,6GB内存+64GB/128GB机身存储,内置3200mAh容量电池,前置800万像素,后置2000万像素+1200万像素平行双摄像头。

荣耀9拆机

荣耀9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第一步,首先关机,取下SIM卡。

荣耀9拆机第一步关机

  荣耀9采用了双面玻璃设计,底部并没有螺丝固定,拆机从背面开始。

荣耀9拆机从背面开始

  机身底部提供了耳机接口、USB-C以及扬声器单元。

机身底部的耳机接口、USB-C以及扬声器单元

  用吹风机以及吸盘工具成功将其分离。

成功分离

  掀下电池、主板的表面覆盖的石墨片。荣耀9采用了常见的 “三段式”设计,底部为UBS-C主板,中间为电池,上部则为主板。

掀下石墨片

“三段式”设计

  使用十字螺丝刀拧下主板支架上的固定螺丝,用塑料镊子从右下角翘起主板支架。

拧下主板支架上的固定螺丝

  主板支架成功分离。

主板支架成功分离

  断开电池BTB、主FPC BTB、LCD BTB、侧键BTB、主CAM BTB、副CAM BTB。

断开所有的BTB

  取下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

取下前置摄像头

  使用撬棍从右侧拆卸口撬起主板,将主板取下。

取下主板

  取下后置2000万像素+1200万像素平行双摄像头。

取下后置摄像头

(本文内容来自天极网)

华为荣耀9怎么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01542-1.html

 会员0元2022-11-21 22:44

网友:
  拆卸下的主板特写。

拆下的主板

  前、后摄像头特写。

前、后摄像头正面特写

前、后摄像头背面特写

  接下来拆卸扬声器模块,拧下上面的固定螺丝,并打开卡扣,才能将其取下。

拧下扬声器模块上面的固定螺丝

取下扬声器模块

  扬声器模块特写。

扬声器模块特写

  接下来拆卸底部的小板。

拆卸底部的小板

  使用塑料镊子拆卸小板端cable头,并打开小板端所有BTB链接器(指纹BTB、耳机座BTB、主FPC BTB、导航键BTB)

  再使用塑料镊子取下耳机座。

取下耳机座

  使用撬棍从小板凹口处撬起小板,将小板取下。

取下小板

  拆下的小板正背面特写图。

小板正背面特写

  内置3200mAh容量电池特写。

内置电池特写

  主板正面芯片组特写:

主板正面芯片组

  主板背面芯片组特写:

主板背面芯片组

  荣耀9拆机到此结束!附荣耀9拆机全家福!

荣耀9拆机全家福

网友:
下次来个华为P10的

网友:
就是拆壳时麻烦,要用风枪,其它的一般般

网友:
如果是换屏呢,是不是只能换屏总成了,然后嫌麻烦的话,屏总成和中框一起换了。

网友:
壳子这么难拆吗,要用热风枪???

网友:
看着都蛋疼,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网友:
慢慢学修手机~,先收着,肯定有用的~~~~

网友:
看着都蛋疼,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10楼了  几个帖子都遇到你了

网友:
不知道爆屏还能不能换盖板

网友:
拆壳子部分应该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