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开不了机,不上CPU可以开机。

楼主(2017-06-23):
华硕P5Q  开不了机,不上CPU可以开机0.54V,上假负载也秒掉电,阻值也没短路,求解

网友A:
换个U试试,不行就查供电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试试,不行就查供电条件

U换过了,还是一

网友B:
上CPU之后,主板CPU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CPU之后,主板CPU供电电压是多少?

上CPU量不出来电压

网友:
应该后面有短路保护

网友:
不上CPU的时候,量下板子上的各大供电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