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待机0.02A。不触发。拔插cmos电池后正常,可触发,重复开机,故障重回原点

楼主(2017-06-23):
板号DAOZQ9MB6C0
故障开不了机,待机0.02A。不触发。
拔插coms电池后,待机0.04A 试了几次后,待机又变回0.02A不触发,放电又好了。结果我是刷了EC_BIOS。南桥BIOS,又加焊显卡,又是加焊南桥。还是不行,后来又换了3.5V的滤波电容。

后来待机0.02A不正常。查了3.5V工作条件,有供电,有电感开启,有辅助供电,线性也有,就是不出3.5V,板上芯片ISL6237,图纸上是RT8206B,这两型号可以代换。从板上拆了个,换上。结果怎样都不会回到不会出3V 5V,待机0.02A了。

网友:
在排除转换短路外设短路的情况下查下反馈,还有6237是可以8206b代的,另外嘛这3,5V的上下管子一套换掉试试看

网友:
不明白?是最后还是换了待机芯片好的吗。

网友:
这机器爱坏待机芯片

网友:
呵呵 ,不触发 刷EC 南桥 BIOS 然后又干显卡,又干南桥。。。

网友:
我劝你先给这个电脑买副好点的棺材吧记得烧香

网友:
牛逼了,,,干桥就算了,,显卡你也不放过,,,,

网友:
3  5V 开启有吗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cpu附近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  在风扇铜管处有两个排阻。换了就会好 …………不换也行……最少要加焊下。充电器接口处好像是……

网友:
结果怎样都不会回到不会出3V 5V?

网友:
不触发你干  显卡?

网友:
牛人修机就是不一样,你上网上买个3V5V小板装上不就行了,换芯片,要手工焊工到位才行的.......

网友: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网友:
厉害了  一个待机问题需要干桥和显卡

网友:
信息量还是少啊 本身奇葩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动显卡呢?小白不是很明白,,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这什么逻辑  还没看到敌人影子就一套 QWER  闪现点燃也上了   结果是猴子分身      静下心来 慢慢查  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

网友:
肯定是哪里短路,一般都是3v5v那里

网友:
这机应该先转3v5v.
我修过ACER的机子有出现过EC BIOS错误导致的不出3v5v待机电压。 不出3V5V基本不会是南桥和显卡问题,哪怕显卡短路。其次既然BIOS刷过了,那么排除了BIOS问题。如果你没有示波器,如果是3V5V某电容不良,在插入适配器的瞬间适配器电流是有轻微跳变,用万用表打到3V5V电感,会发现有一个瞬间电压。
既然大电容也换过了,那么假设排除电容问题。
待机芯片更换过,假设排除芯片本身问题。
可以先考虑更换3V场管。希望渺茫。
如果还是不出,可以考虑打个电话问客人是摔的还是自己坏的,摔的可以考虑加焊所有待机芯片周围元件。
这机应该还是待机芯片本身某信号不正常。有示波器可以慢慢量。可能不用考虑其它问题了。
这款机没修过,哈哈。只能到这里了。

网友:
机器爱坏待机芯片

网友:
真不明白为什么没待机,连显卡都要干

网友:
你这风险也太大了吧 不知道从易到难吗

网友:
如果是单纯放点就出发的话,南桥坏的可能性会大些

网友:
修待机部分,

网友:
呵呵,这机修的辛苦。先修待机再说。

网友:
兄弟你这还是江湖套路啊 修pwm电路没有示波器很难修的 有示波器的话抓抓电感波形 抓抓上管G级波形基本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下RTC电路 正常就换南桥 绝对没问题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