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楼主(2017-06-23):
苹果a1370 开机报警3声  bios 刷了  内存颗粒全换  还是不行 有指导的马

网友:
为什么报警就要换内存颗粒  。苹果的元器件木有你想象那样脆弱哦!你还是查查别的原因吧 看看电流 示波器打下 各路电压测下

网友:
电压都正常

网友:
问题越修越大了吧

网友:
这个对我有难度,还个点个赞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苹果不好修,没把握尽量别bga

网友:
这个机器  一般是内存报警,但是都换过了 就难说了。没有进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