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键盘有好多键不能用 已排除键盘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6-23):
A1398 键盘 有好多键不能用  键盘已经更换过 还是不能用  EC 也还过了还是不能用  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下·····

网友:
估计断线了,是不是进液过

网友:
没有段线的

网友:
主板上 没有进液的痕迹

网友:
有没有断线?

网友:
没有断线

网友:
测试下键盘接口到EC 的GPIO脚有没有断线……感觉应该是断线。可能都不只一根……

网友:
测试 主板吧 ,估计是有断线 弄块料板

网友:
苹果的 有他的控制芯片

网友:
是不是点了水进去了。。。。。。。。。。。。。。。

网友:
换 苹 果 控 制 芯 片  !!!!!

网友:
ec问题吧 重植吧,不行就换了吧,在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