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无独显供电和显存供电

楼主(2017-06-23):
Y470无独显供电和显存供电,开机瞬间测显存供电有1.5V立马消失,独显供电始终没有,U11是好的,此机最初故障B+短路通病,修好后开机能显示但不能引导(U盘和硬盘)都不行,测无显存和独显供电

H55
zge 这个老货色主板,坏的老火!隔离MOS爆头,网卡报废不引导系统,显卡供电转换,PCH炸,还有EC爆头导致吴VCOR,不认识独显。。B+ LVDS接口电容短路。亮机掉电。。一大把毛病

网友:
的不说 光看这可调  就知道楼主技术够高

网友A:
刷PCH的BIOS显存和显卡供电有了,但还是无法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PCH的BIOS显存和显卡供电有了,但还是无法引导

再刷几个bios程序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拆了该死的网卡,才能正常引导进系统,此机一波三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