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不认硬盘

楼主(2017-06-23):
B470E带电池主板认不到硬盘,在PE下,在BIOS都认不到硬盘,但只要一插适配器再开机就能认到硬盘,也能进系统,PE和BIOS下也都能读到硬盘,刷了BIOS,但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在电池的工作条件下查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适配器和电池模式下工作条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
来看看热闹的

网友:
神马问题都有

网友:
先用电池开机量一下硬盘5V电压在有硬盘和不装硬盘下再pe下是否正常,有示波器量最好,如果电压不正常就查来源。

网友:
那就查电池状态下硬盘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用电池开机测下硬盘的工作条件喽

网友:
查硬盘供电啊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查硬盘供电啊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查硬盘供电啊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硬盘供电不足,重点量硬盘供电来源

网友:
在电池模式下HDD的主供电只有3.2V左右,此主供电是由5V_SO提供的。

5V_S0在电池模式下只有3.2左右(这是在电池11.6V时测量的),然后追查5V_S0,查到U3604场管,是高电平导通的。

电池模式下:D极5.07V,S极3.51V,G极5.75V,这是目前场管的电压状态,根据目前这个G极的电压状态,D极的电压是不能完全导通的,所以不能向HDD提供一个5V的主供电的。看了一下这个控制级电压是公共点电压经过Q3604场管而得到的,触发前Q3604的电压分别是:G极11.41V,S极11.76V,D极0V,触发后S极5.77V,D极5.77V,G极2.67V目前这个电压比例应该是正常的(因在适配器模式下触发前S极19.6V,触发后S极9.13V),现在U3604的控制级得不到8V以上的电压,所以5V_S5转换5V_S0电压就不会出来。现在没思路了。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硬盘供电啊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啊。

硬盘是正常的,换过了。

网友B:
插电池开机测量硬盘供电没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独用电池不认硬盘,那就在电池下查硬盘条件呗,供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独用电池不认硬盘,那就在电池下查硬盘条件呗,供电,信号,。,。

是供电方面的问题,测量上图中的元器件也都正常,所以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池开机测量硬盘供电没

上图测量的电压就是在电池模式下,触发前和触发后测量的。

网友:
电池模式下量一下硬盘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C:
U3604控制价是,那个q3604 是转换电池公共点电压,g极控制是分压给出的你找这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U3604控制价是,那个q3604 是转换电池公共点电压,g极控制是分压给出的你找这里啊

“U3604控制价是”是什么意思?
Q3604的G级控制电压好像也是正常的,它能够使Q3604完全导通的。

网友:
U3604控制极,是有G3604控制,U3604控制极他是由电池的公共点过来的,你U3604的控制级得不到8V以上的电压,那么肯定就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C:
你在上面说。G极11.41V,S极11.76V,D极0V,触发后S极5.77V,D极5.77V,G极2.67V。触发后公共点给硬盘供电拉低你看下,q3604前面的r3619前段电压有没有拉低,没有那就是RUN_ENABLE被拉低了。找他连的 看谁拉低拆,。,

网友:
有时候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用电池的话,某些转换电压会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上面说。G极11.41V,S极11.76V,D极0V,触发后S极5.77V,D极5.77V,G极2.67V。触发后公共点给硬盘供电拉低你 ...

R3619前段电压没有拉低,RUN_ENABLE去到的元器件也查了,图上的元器件都测量了,是正常的。RUN_ENABLE只来到这一个地方。

U9301\U9302的控制极都能收到RUN_ENABLE过来的电压,图上的4个电阻和C9303都是正常的,没头绪了。会不会是哪个元器件间接性损坏导致的呀?怎么都查不出来呢。

网友D:
插上电池查硬盘电压 不行直接短接快的很 呵呵 我喜欢走捷径。

网友:
硬盘的供电问题吧。重点查供电。转换电压的控制脚电压应该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池查硬盘电压 不行直接短接快的很 呵呵 我喜欢走捷径。

硬盘除5V主供电以外,其余的都正常,不知你说的“直接短接”是不是从5V-S5直接接到5V_S0上?

网友E:
查一下电池电路中硬盘那一块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电池电路中硬盘那一块有没有断线的

断线应该是没有的,因为主供电5V用电池只有3V多,供电低所以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线应该是没有的,因为主供电5V用电池只有3V多,供电低所以认不到硬盘。

哦,那就没招了,

网友:
这个很容易撸的

网友C:
肯定是被拉低了,我看出了电容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被拉低了,我看出了电容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电容和二极管开路然后触发,还是一样,电压上不来,R3620的1脚5.2V左右,2脚是0.48V,不知这个是否正常?但此电阻是好的。

网友:
还请指教,小白求助

网友C:
电阻不会拉低电压,不用管,我找了一下图纸还有几个点你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阻不会拉低电压,不用管,我找了一下图纸还有几个点你试试看

这几个点开路了,但还是不行。先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几个点开路了,但还是不行。先谢谢你了。

我把5V_S5直接飞线到5V_S0,这样是可以认到硬盘的,并且我也做好系统了,但不知会不会带来负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不会拉低电压,不用管,我找了一下图纸还有几个点你试试看

我把5V_S5直接飞线到5V_S0,这样是可以认到硬盘的,并且我也做好系统了,但不知会不会带来负面问题?

网友F:
现在问题好了,是Q3605漏电导致R3620不能被完全截止,等于10K和10K分压公共点的电压了,后面的330K的电阻就起不到分压作用了,所以公共点被拉低了。换Q3605后电压正常,现在也能认到硬盘了。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问题好了,是Q3605漏电导致R3620不能被完全截止,等于10K和10K分压公共点的电压了,后面的330K的电阻就 ...

你应该早就该把这个管子换掉试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