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有两个BIOS,EC和南桥,是不是不触发刷EC,通电不显刷南桥BIOS机率会高一点

楼主(2017-06-23):
大家说说看有两个BIOS,EC和南桥,是不是 不触发刷EC,通电不显刷南桥BIOS机率会高一点

有供电不显示的话,我都是先刷南桥的BIOS,不行才刷EC的,大家说这样好吗?

网友:
先后是对的

网友:
都刷一遍,。。

网友:
BIOS难找啊。。

网友:
两个BIOS也一起刷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最好是全部来一次,刷之前要备份

网友:
一般刷桥成功率达

网友:
两个一起刷

网友:
一直感觉不显示找南桥  不触发找EC    不过一般都是一起刷 才保险哈哈

网友:
应该顺序是对的吧

网友:
不触发不好说KBC ROM 坏的较少

网友:
差不多吧,应该这样的

网友:
对的,就是这个步骤

网友:
可以这样的,先刷一下南桥再刷ec

网友:
最好一起刷

网友:
一般都是一起刷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的,基本都可以的

网友:
最好两个一起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