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040一体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有可能是电源坏吗

楼主(2017-06-23):
大家都知道一体机不通电的话,内置电源是坏的比较多的,今天遇到一个B5040的一体机,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但因为这种电源接口比较特别,没有电源来试机,请问怎么判断是这个电源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问:短接绿线会爆炸吗,因为没有这个电源的资料,不敢乱试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吧?

网友:
用台式电源 改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百分之85是电源坏  这个小电源坏的很多

网友:
找一个台式机电源接口4pin的,其实只确定正负,在可调电源表上调19V,能开机说明电源坏,我就是用这种方法修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坏的比较多   你可以拿新的电源试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认证是怎么通过的,基本的都不知道,还说会爆炸什么的

网友:
我看要能用普通电源改  就 改来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坏的太多了

网友:
风扇能转一下,很有可能是主板CPU的供电模块的问题

网友:
一,换电源试下   二,放电度下    三,拆掉所有外设通电试   再不行就查主板

网友B:
这个跟台式机电脑原理一样的,短接绿线也可以测试好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台式机电脑原理一样的,短接绿线也可以测试好坏的

莫名其妙搞好了,哈哈,B5040一体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有可能是电源坏吗 [修改]

网友:
不要怕,,一拿其他电源试试呢?挑出线来。。。

网友D:
太牛以每年投入同意今天人 同行人户已经6他同一家儿童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牛以每年投入同意今天人 同行人户已经6他同一家儿童就

什么意思???????????不懂你说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名其妙搞好了,哈哈,B5040一体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有可能是电源坏吗 [修改]

运气好呀,就是知不道没过多久会不会又要返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认证是怎么通过的,基本的都不知道,还说会爆炸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认证是怎么通过的,基本的都不知道,还说会爆炸什么的

这个可能是以前没修过电源吧

网友:
看看多少V  该一个,可以试试。实在不行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是  这个机器电源坏的多  我用恒流源开机的

网友:
接到恒流源上就行   调到19v上就可以开机  有个令欧姆的paizu

网友:
我一般都是买个换换试试,看看到底啥的问题啊,就是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