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65开机风扇狂转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23):
前天接一台联想THINKPAD E565的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放了下COMS电就可以了,但测试机器时候发现只要机器一关机断电放个半个小时左右就又开不了机了,再次放电还是不行,测试电压都正常,后来无意用风枪吹到EC处可以开机,但是机器一冷还是和之前一样,就果断换了一个EC,本以为会好,但谁曾想换上之后机器开机时可以开了,但是风扇会一直狂转,还不定时的掉电,同时还报2200和2201错误。这种问题是CPU的问题还是EC内部程序的问题啊,求给位大神帮解
     提示错误我翻译了一下  2200是提示机器类型和序列号无效,2201是提示机器UUID无效

网友:
EC 数据和ME BIOS都有可能。

网友A:
现在很多ec内部带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ec内部带程序的

是啊,我买的是那种剪板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买的是那种剪板的EC

那你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的不说 光看这可调  就知道楼主技术够高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一般都保存在bios里面的

网友:
来看看热闹,有地方虚幻吧

网友:
是EC内部程序的问题
下载下来以后用得着。

网友:
是什么EC型号?你这就是典型的EC带程序呀,可以试着更新一下从官网下载的BIOS试试。

网友:
楼上的方法赞同  能进系统就更好 直接系统里刷 免得麻烦

网友:
BIOS的面大,先刷一下也不费啥事。。。。。。。。。。。

网友:
我也感觉像BIOS问题 楼主不妨先多刷几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