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466,板号820-3437-B开机5秒左右后掉电

楼主(2017-06-23):
苹果笔记本A1466,板号820-3437-B开机后5秒左右掉电
进水机,客户送修时不显示。折开一看主板进水。用稳压电源检修,电流由待机时0.03A-跑到0.3A时主板会掉电。之后反复上电掉电。电流在0.003A-0.3A之间来回。主板断电后打各大电感 供电的值为正常的。用万用表瞬间量测PM_SLP_S4或S3#信号置高到1.0V左右主板就会掉电了。同时万用表量测PPV1.05电压,内存1.35V电压均只有0.6V时主板就会掉电之后又自动上电开机。
求修机大神们指点迷精,分析一下检修方法???

网友:
很明显 开机上电没完成-找相关供电电路 和 上电时序

网友:
这样的问题说不清楚只能靠自己测量了

网友:
今天正好在修这个板子。2012年的。

网友:
苹果的图纸看起怪怪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机子,进水不开机,修开机后客人用了两个月,又不开机了,出现了和你所描述的一模一样。但是我也没修出去,我比较懒。哈哈

网友:
上电时序查啊

网友:
上电时序上电时序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按照时序慢慢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