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e上电到0.17然后掉到0.15各大电感无短

楼主(2017-06-23):
然后各大电感的电流都出来了,没有图纸,没量到短路,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要是复位出来了,就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复位出来了,就刷个bios试试吧

BIOS也刷过了,不知道怎么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