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4738触发0.6掉0.4,3v转换1.8v芯片坏

楼主(2017-06-23):
触发上0.6马上掉到0.4,摸得pu8微微发烫,更换掉上1.4A,修复成功

网友:
这种供电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你换了网卡,网卡坏了也会引起开机掉电

网友:
就喜欢这种故障,简单

网友:
这个网卡坏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