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触发

楼主(2017-06-23):
一台联想G450,板号LA-5081p待机0.01不触发,拆机测量ON/OFFBTN# 19v按开机按钮能拉低,放开后电压恢复为19v,不正常,正常应该恢复为3.3V,EC32脚开机有高低高跳变,检查EC37脚 EC_RST#3.3V    EC67脚+EC_AVCC  3.3V    EC127脚 ACIN  3.3V     EC102脚EC_ON  有根据开关按钮相应的高低高跳变  晶振 X1 没有示波器只能测量电压一脚1.8V  一脚1.2V   ,   EC117脚PBTN_OUT# 无电压   EC16脚  LID_SW# 0V不正常,顺藤摸瓜   u58  2脚有3.3V   3脚0V拆掉U58测量LID_SW# 已经有3.3V,按开机触发电流跳变正常亮机。

网友:
好歹来张图吧……你啥都没有,这个看的我一愣一愣的

网友:
LID故障引起不开机?

网友:
好歹放张图片呀,有图有真相

网友:
是的,怎么没图片

网友:
说的这么详细了,站内找个图纸,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