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70p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23):
没有进水没有腐蚀,电压也正常 是不是这个机器的通病,遇到几台了都是这个问题?
请高手冒个泡....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修了很多台 这样的机器 HP 的话 我一般都是找到温控 然后 把2和3 直接短接 交货

网友:
回复也得像写文章一样了。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了四十个字符。二十个文字。呵呵真是无语 手一抖,币拿走

网友:
HP的机器 我记得好像是高端机器的,这机器温控问题确实有点多

网友:
按一楼说法 先搞 不行再找其他出路吧

网友:
HP这款本看看,风道出风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堵了。

网友:
刷个BIOS先啊,有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再看看哪些电压不对的

网友:
刷一下BIOS也可以,有的HP本掉电也的确得先刷。

网友:
还有就是CPU下面有没有NEC大电容呢,可以先更换试一试。

网友:
解决了,是cpu供电芯片有一点点白点清理了就ok了

网友:
去掉温控芯片试试,还有显卡虚汗也会。还有温度。

网友:
你描述的太笼统了,根本没有办法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