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无限重启求助!32G闪存

楼主(2017-06-23):
如题!
是自动下载更新包并自动更新后,就一直无限重启!也无法关机。
咨询售后都是说要刷机,但偶要里面的数据,论坛有没有高手?
看看在不刷机情况下,能不能取出里面的数据?成功付钱,没问题!

闪存芯片型号:THGBM5G8A4JBAIR  是东芝32G闪存,图片供参考。

请教相关人事说芯片加密的,大概意思是:即使拆下芯片,用编程器读也无法读取,或者要用专门的程序打开所读资料。

特求助论坛专业高手:像目前这个情况,是已经格式化了,还是没有格式化,而只是进行系统程序的更新?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直接读取的,没有加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直接读取的,没有加密吧!

有人说只要工具支持就可以直接读取,但读出后的数据要用专门的软件分析。
有人说加密的,无法直接读取。
本人非手机维修人员,不太懂。
特求助各位!

网友B:
如果是自动在线升级的话手机里的东西都在!不过现在来看要想好只能刷全量包了也就是全都给你格式化掉了!现在升级失败即便是把芯片资料读出来恐怕里面的数据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C:
刷机的时候选择保留数据不就可以了,或者修改刷机代码,去掉更新userdata这一项...........

网友:
你这一例就更吓到我了。感觉手机技术急进,有好多细节还没完善,数据越来越不安全
小米手机有个问题也大。会自动锁掉你的手机(RPG错误锁),这情况基本只能刷机,这样数据又没了,太不安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动在线升级的话手机里的东西都在!不过现在来看要想好只能刷全量包了也就是全都给你格式化掉了!现 ...

请教:现在跟电脑都无法联机,怎么刷?
强刷的话,先要双清。
按我的理解,只是更新了系统包,里面的内容还在的,因为以前自动升级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机的时候选择保留数据不就可以了,或者修改刷机代码,去掉更新userdata这一项...........

你没仔细看帖吧?
请教,能说具体点吗?
在手机上刷,要双清,就是系统跟数据存储器全清,现在无法正常开机进系统,所以,根本无法联机线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现在跟电脑都无法联机,怎么刷?
强刷的话,先要双清。
按我的理解,只是更新了系统包,里面的内 ...

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官方工具和线刷包了;而这种情况下官方工具线刷一定会清空手机所有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内置优盘的所有资料!!以上提到拆芯片读资料那要用到编程器了,牵扯到加密解密更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官方工具和线刷包了;而这种情况下官方工具线刷一定会清空手机所有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内置 ...

现在讨论的问题,已不再是关于刷机的问题了!
刷机我都会,找厂家售后也是基本上是刷机,没什么意义!

我的疑问在:首先,这个状态下,存储的数据到底还在不在?如果已经不在,就没什么折腾的意义了。如果还在,直接拆存储芯片,用编程器能读出吗,或者用第三方软件不进系统,直接找到存储数据单元?
比如像PE那样,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没仔细看帖吧?
请教,能说具体点吗?
在手机上刷,要双清,就是系统跟数据存储器全清,现在无法正常 ...

是你没有明白刷机,分很多种,这种情况下手机上刷不好弄,要改包,得用电脑刷机,你是自动更新的,自己的数据肯定还在,现在进不到系统,问下你这是全网的还是双网的,也是高通平台还是MTK平台,MTK平台自己百度,高通平台的话,进9008模式下miflash刷或者adb命令刷机,因为刷机就那几个命令,建议你论坛多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你没有明白刷机,分很多种,这种情况下手机上刷不好弄,要改包,得用电脑刷机,你是自动更新的,自己的 ...

老大,重复一下我的问题:1.手机一旦开机就无法关机,用官网提供的方法:同时按电源+音量加、减也是无法关机。只有拔掉电池
2.手机与电脑都无法联机,请教你怎么与电脑连通? sptool或9008的前提是要进手机设置USB调试模式,现在手机无法与电脑通讯,怎么设置手机?

3.数据、数据、数据,要保存你的数据,所以,要不损坏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操作,否则,我发这个帖就没任何意义了!

希望大神能提供跟电脑连机的方法,你要多少分,我都给你!或者多少钱,直接说!(只要不是太离谱就行)
忘记提醒各位了:之前已联系过厂家,厂家只能说刷机,不保数据。折腾有半个月了,百度、论坛,资料搜索得快要吐了。
感谢各位关注!
CPU品牌
高通
CPU型号
骁龙650
产品名称
红米Note3 全网通高配版
品牌
Xiaomi/小米
型号
红米Note3 全网通高配版

开机后在图一图二之间无限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重复一下我的问题:1.手机一旦开机就无法关机,用官网提供的方法:同时按电源+音量加、减也是无法 ...

加我Q  三一六2八九146

网友E:
自动升级,变成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要卸电池才能关机。碰到过,并且卡刷n个包也是老问题。像你一样东找西寻,买了个所谓可强制开启usb调试神器,转线刷,刷后故障依旧。神器退货。确定是硬件问题,死马当活吗医,加焊硬盘,问题依旧,一不做二不休,卸下硬盘,发现掉点,补线后又发现没植锡网,看看锡珠基本完好,补线的那个点加了点锡,直接放下加焊,成功修复。你是不是可换一个思路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升级,变成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要卸电池才能关机。碰到过,并且卡刷n个包也是老问题。像你一样东找西 ...

本版不能加分,可惜!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你的思路非常重要!
我这个很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因为平时使用时,我基本不会下载更新包升级,是突然出现这个故障的。
而且,我这个重启,跟网上搜索到的有点不一样,就是启动画面跟他们不一样。

如果是硬件问题,还是要找售后解决的。

网友:
资料很重要就别先售后,售后肯定先刷机。自己搞,不行再售后,手工好一般看不出是不是自己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没有明白刷机,分很多种,这种情况下手机上刷不好弄,要改包,得用电脑刷机,你是自动更新的,自己的 ...

他目的不是刷机是要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重复一下我的问题:1.手机一旦开机就无法关机,用官网提供的方法:同时按电源+音量加、减也是无法 ...

拆下硬盘,然后再重植试试。

网友D:
非常感谢 氢二氧/qiang 同志,今天下午专门抽时间帮我远程用9008刷机,目前能正常启动了,但需要重新激活帐号、密码,这两个都时间长了一个没找到,现在处于重置等待阶段,希望数据还在。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
一有消息,立刻回复!

网友:
这种情况资料应该还在的。只是要取出来的话比较麻烦的。数据重要的话应该咨询下做数据恢复专业人士

网友F:
搞定没?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定没?什么原因?

目前进系统正常,当时刷机时选择的是保留数据,但由于刷机后要重新激活帐号,由于账号、密码全忘记了,申请售后中。
希望数据还在,结果会继续公布!
感谢关注!

网友G:
9008模式刷机资料已经不再了 不用找了。。。 data 与 chace 已经刷过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9008模式刷机资料已经不再了 不用找了。。。 data 与 chace 已经刷过去了吧?

一针见血啊?
我问过专门做数据恢复的人,要看刷机的什么包,就是有包会双清,不管你在刷机时是否手动双清过,效果一样,由于当时没经验,以为在MIFLASH中,选择“保留数据”就没事了,结果很惨!

目前看,数据基本无希望了!
我也是这次教训后,才搜索到跟我类似的案例!
目前还在研究中,一有情况,马上告诉大家!
感谢关注!

网友:
老徐啊,图纸对维修人太重要了,谢谢老徐啊,图纸对维修人太重要了,谢谢

网友H:
小米刷机不是有保留数据的选项吗。

网友:
没  用  了 吗    搞 好 了 没 有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米刷机不是有保留数据的选项吗。

MIFLASH进入9008模式刷机时,是有“保留用户数据”这个选项,我也选择了保留用户数据,然后刷机。
第一次用的是稳定版,刷机后没有ROOT功能,又换了开发版,同样选择了保留用户数据,但刷机后,还是显示内部存储约25G是空的,就是用户数据不存在了!

百思不得其解,求助专业的数据恢复人士,回复不一,有的说刷时要看具体的包,有的包可以保留用户数据,有的包则在执行过程中,会自动双清,相当于手动双清是一样的!

这个没有经验,后来的在其它论坛搜索到跟我一样的的例子,真是悲催!
不过,他最后是通过DiskDigger恢复数据的,而我这个比较特殊,用氢二氧/qiang 的 DiskDigger Pro,扫描后,显示没有存储列表,就是说DiskDigger Pro扫描后找不到手机的存储设备,按理这是不可能的。
DiskDigger Pro操作非常简单,我以前做过HDD的数据恢复业务,所以,常识性的错误应该不会犯。
所有在此手机上运行的程序必须先取得ROOT权限,操作当然没问题了,但就是找不到存储设备,无奈,只好换思路。
要知道,对于数据恢复来说,对存储器的读写越多,恢复成功的几率越小,所以,不再尝试对手机进行刷机或安装、卸载软件!

偿试多次:
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小米官网的手机助手根本不支持6.0以后的版本,所以,没指望!
用其它数据恢复软件(都是经专业做数据恢复的人士推荐的):
都叫兽,只能做镜像到9G左右就自动断开手机连接!换过系统、换过电脑无效!
安卓数据恢大师,无法连接!
锐力数据恢复,售后半天不回一句,最后放弃。
易数手机数据恢复,无法连接,但能对已做好的镜像进行预览显示。
达思手机数据恢复,这个比较全,能做完全的镜像,但由于无法正常预览所有搜索到的文件,售后也无法确定数据是否正常,所以最后也放弃。
..........
太多了,不说了!
最后,死马当活马医,卸载原来的DiskDigger Pro,下载另外一个pojie版的DiskDigger,扫描后,显示存储列表完整!
最大的是25G,然后是CUT、SYSTEM、CAMREA等,有好几个,最后分别扫描各区,但非常遗憾的是,扫描结果显示的图片基本上要么?要么叉,还有一堆不相关的东西,就是没有我要找的700多张手机拍摄的JPG的图片!

至此,历时近一个月的数据恢复之旅行,最后以失败告终!

这里简单地总结一下:
手机出现问题时,要首先考虑到对手机将要进行怎样的操作,就是说要预告尽量考虑周全对手机操作的后果,想达到预期的结果。然后一步一步谨慎操作,遇到问题时,一定要冷静分析原因,排除故障,百度或官网提供的资料也仅供参考,实际操作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我这个NOTE3进9008模式时,按官网的资料非常简单:只要按音量减+电源键就然后连接数据线就可以,但我这个死活进不去!
只有打开盖子用短路法进入。然后操作多次后,电脑无法进入9008模式,即使手机操作正常,电脑资源管理器中根本不再显示9008模式,而是显示QHSUSB_BULK,前面是感叹号,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这个问题非常多,排除的方法不一,我换过系统、换过电脑、数据线,统统不管用!最后是删除原驱动,直接下载驱动安装就好了!
还有最开始用MIFLASH刷机时用的是 MiFlashSetup201612220,当时刷的是稳定版,在改开发版时,氢二氧/qiang建议用MiPhone20151028,从此噩梦开始:每次基本上刷到30秒左右就自动断开手机连接,提示0X000098(当时没截图,大概是)再试,就提示“灾难性故障”!
然后不停换系统,32位、64位、GHOST版、纯净版、完全安装版,安全模式下操作,等等.....最后想放弃了,几天后,实在不甘心,又拿出来弄,结果无意中用原来的MiFlashSetup201612220,随便什么机器都能刷机!
.................N遭遇略过.......

感谢各位关注!
特别感谢 氢二氧/qiang 会员的热情帮助!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是否虚焊,先加焊试试

网友:
这也能给精华?这也能给精华?这也能给精华?

网友I:
应该考虑是不是字库问题了,不然正常自动更新系统很少不问题,除非更新过程在断电或硬件损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 氢二氧/qiang 同志,今天下午专门抽时间帮我远程用9008刷机,目前能正常启动了,但需要重新激活 ...

想问一下怎么刷机的?刷机了数据还会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怎么刷机的?刷机了数据还会在吗?

感谢各位关注!
这些天一直没空,有空会重新整理详细的刷机过程、程序、刷机资料等,重新上传。
你问的是哪种刷机程序?

小米的刷机方法有很多种,每种操作程序不同,结果也不同。不知道你问的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考虑是不是字库问题了,不然正常自动更新系统很少不问题,除非更新过程在断电或硬件损坏

由于系统是突然自动下载并自动重启更新的,所以,当时没注意小米有这种功能,应该以前也有过,但这次是由于官方的系统包有严重BUG,所以,导致系统崩溃,造成无限重启,你百度一下,去年底这个包就出问题了,估计有超过100人都出现这个问题,小米官方也解释过,叫用户不要下载这个包了,但像我这种自动下载并更新的情况,官方并没有作充分的提醒,这是小米的错!

网友(2017-07-23):
打包上传NOTE3全网通刷机包:
1.最新开发版(有ROOT,稳定版无此功能)kenzo_images_7.6.10_20170610.0000.00_6.0_cn_e348356903.tgz

2.miflash_unlock解锁-2.2.624.14 (小米的手机先要确认是否带锁,NOTE3全网通为带锁,刷机前一定要先解锁!)

3.Qualcomm9008驱动 (防止刷机过程中,莫名其妙出现 无法进入9008模式!当联机后,无论怎么设置都无法进入9008模式时,设备管理器显示的不再是正常的9008,而是QHSUSB_BULK:

这是小米刷机中最易遇到的头疼事!  无论怎么捣鼓都无济于事!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无意间发现:
先卸载原来的驱动,然后直接安装这个驱动就OK!

4.MiFlashSetup201612220.msi
小米专用刷机工具,第一次刷机用此版程序顺利刷机,但重启后发现根本无ROOT功能,手机根本无法与电脑连接,所以,根本谈不上数据恢复。
如果直接在手机上安装数据恢复软件,怕因覆盖原数据而造成二次损坏。
根据前面氢二氧/qiang 同志的建议,改用MiPhone20151028刷开发版,从此恶梦开始!

每次基本上刷到约30秒左右出现错误,有时是空间不足,有时是XXX000之类的错误,重新刷,提示“致命性错误”,接着,不停换系统,WIN的32位、64位、纯净版、原版,甚至跟某论坛提示的,一定要在64位WIN7并在安全模式下刷机! 结果当时是扯淡!
接着换电脑,然而并卵! 就当是手机已死,我心已死!
.......   ............

苦思冥想三天三夜之后,灵光一现,脑洞闪现如针尖大小一孔:换第一次刷机的MiFlashSetup201612220.msi试下刷开发版?
结果号啕大哭:居然顺利完成!!!
我滴那个天啊!

文件比较大(约1.78G),上传到百度云,供各位参考下载

网友K:
手机技术急进,有好多细节还没完善,数据越来越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手机技术急进,有好多细节还没完善,数据越来越不安全
是的,电脑比较没有人脑好使!
这次教训中得出经验,平时一定要及时做好数据备份!
小米的手机很一般,但安全加密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