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E4J屏暗,结果是它,是它.....

楼主(2017-06-23):
主题:三星笔记本屏暗,结果是它.....
机型:三星370E4J
维修分析:
      1.早上同行拿台三星笔记本说是屏暗,检测确认.
      2.客户说换屏,我说要不拆机看屏能不能修理.
      3.客户留机,果断拆机,换地屏试机,确认是屏的问题,到此大家都知道是哪问题了.
      4. 老师都有教我们<借尸还魂>法,找来破屏剪掉高压部分,准备换上去时,心想要把电路断开,不然换上去会烧板,就用万用表测试,发现高压芯片输出给灯带的电压脚短路,拆换高压芯片,还是短路,发现三个电容,就一个个拆下来测量,发现在其中有一个是坏,把原高压芯片焊回去,测量阻值正常,上电OK,维修结束.
     至此维修成本:时间+学习.(好奇心,会有想不到的的后果)

 会员11542672元2022-12-13 17:49

网友:
问了编辑部才加上去了图片

网友:
排版太乱了

网友A:
主要是发贴少,不怎么会,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发贴少,不怎么会,学习中.....

以后多发发就会了

网友B:
电容坏了,打值应该打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坏了,打值应该打出来了。

经验害死人,以为是高压芯片短路,所以没怎么细测量,就先换芯片了,结果不是,还差点换高压剪板.后来是无意测量到电容上.这才知道问题点了,

网友:
还是可以问题找到就好

网友:
这个电容坏的挺多的  碰到过

网友:
这样维修多好,没有成本,机器又稳定。

网友:
借尸还魂,没搞过。。。碎屏的可以拿来练下手。。。

网友C:
暗屏这问题我修的太多了    几乎秒杀

网友:
拆下来没有在补一个上去么   原先3个上了2 后期不会出啥问题?

网友D: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这几个电容都快是通病了,

网友E: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有得时候 电容不良 不好测试  短路的比较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这问题我修的太多了    几乎秒杀

大神请飘过,小仙在修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   支持一下

谢谢,兄弟的加分,我只是想讲,换个思路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都是迅维师付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