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安装了大华录像机 大华摄像头。画面卡顿。

楼主(2017-06-23):
录像机上看是正常的,但是在电脑上看画面总是有些卡顿。有人说是交换机不行,我们用的是TP 1000M的交换机。宽带 是电信100M的。这是什么原因?
电脑

网友:
遇见过网线质量差引起的,和录像机有问题的

网友:
应是你的网线质量不好吧,用全铜超五类或六类线

网友:
监控线材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呗

网友:
摄像头没有升级

网友:
把摄像机分辨率降低些思思

网友:
电脑显卡配置低,高清视频电脑运行不流畅,用数码相机录得高清视频,老的电脑播放也会卡顿。

网友:
电脑上卡的话,需要稍微高配点的显卡和CPU,不然肯定卡顿

网友:
远程看还是局域网看? 远程看大华卡那是正常的。局域网看可以尝试用手机看试一试,有可能电脑配置不行也卡。

网友:
最好把详细的安装方案设备名称发来,大家帮你解决

网友:
录像机正常的..就代表正常....

网友:
你讲的问题有点笼统 要看你装了多少个摄像头?你说的100M 是连接录像机 还是连接电脑 总之 要看码流是不是超了 100M家庭宽带上传带宽也就1M 多 你可以在录像机里降低辅码流的数值

网友:
看带宽多少,,还有网络延迟................

网友:
你看下电脑CPU使用率。高的话是电脑处理不过

网友:
子码流(辅码流)调到最低,还是不行,看看连录相机宽带上行够不够

网友:
跟码流有关系 普通的显示器不支持太高的分辨率 电脑观看的话 选择副码流观看

网友:
用乐橙客户端应该不会。我用过14寸显示器都不卡

网友:
现在电脑行业已经熄火了,只有搞搞弱电玩玩

网友:
通常来说是交换机出现的故障,你可以尝试一下换下各类的部件,肯定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最后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