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4A正常亮机一段时间后掉电

楼主(2017-06-23):
三星305V4A正常亮机最长不超过半小时掉电重启随即秒掉,用外置大功率风扇吹着,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掉。感觉不是温度的问题。哪位大神碰到过这个问题,给个思路。。。不想上来就干显卡,会是bios的问题吗。没有思路了。。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怀疑bios程序问题可以刷一下,按照板号直接搜索论坛就可以找到

网友:
风扇改直转,温度信号拆了试试,amd 的就。。。你知道的

网友:
看看CPU周围有没有电容没装,有的话补上,或者看看是不是有NEC大电容,有大电容的话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