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6-23):
联想G480主板,板号11326-1独显,故障为有待机,不能触发板号

量EC 102脚供电正常

RSMRST#_KBC按开关后有电压3.05V正常

量117脚PM_PWRBTN#按开关后变为3.3V正常,21脚PM_SLP_S4#无电压,看来问题出在桥相关

查桥VCCRTC/RTCRST/SRTCRST/VCCSUS3_3均正常,怪事了,难道要动桥了?无意中想起DSWODVREN这个信号,用于开启桥内部深度休眠待机信号,一量电压1.65V,这个电压应该是3.3V才对啊,偏低了,量R1910另一端PM_RSMRST为1.5V,看来找到问题了

查PM_RSMRST来源Q1901第3脚,受控于2脚3V_5V_POK信号,查R1912另一端RSMRST#_KBC电压3.3V正常

查5脚电压1.58V

查2脚电压1.65V,2脚电压明显偏低导致MOS管不能完全对地,5脚电压不能为低,3脚电压也就被拉低了

3v_5v_pok来源于待机芯片PU4103/TPS51225的7脚电源好信号,无该芯片,索性把Q1901的1脚和6脚连起来

试机亮机,拷机一天正常通知客户拿机~~

网友:
发贴比修机还累

网友A:
楼主,应该就是这个Q1901的双MOS管坏了,怎么不换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就是这个Q1901的双MOS管坏了,怎么不换掉呢?

Q1901换了个开关几次又不行了,应该是待机芯片电源好信号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1901换了个开关几次又不行了,应该是待机芯片电源好信号拉低了

你把R1909换成10K的应该可以了,维修最好不要破坏原来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R1909换成10K的应该可以了,维修最好不要破坏原来的电路。

试过了,也是一样电压偏低,待机芯片端PR4119换成10K的也是一样

网友C:
才学笔记本中   感觉很深奥     楼主是高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学笔记本中   感觉很深奥     楼主是高手哈

慢慢来,其实也没有想像中的难学,主要是基础

网友(2019-07-22):
跟楼主遇到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2019-09-05):
现在维修行业不好做啊,直连不会不稳定吗,返修很烦躁

网友:
楼主好功夫,时序胸有成足。这款机不触发,或触发掉电常遇到。

网友:
是的 发贴比修机还累

网友:
这种双管容易坏,楼主思路很清晰哦

网友(2021-04-18):
这种改法 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