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Aspire P3 series不开机一例,附上亮机bios。

楼主(2017-06-23):
                                                             接同行转修一台Acer P3 11.6寸平板电脑,开不了机,
      接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21A,判定为主板坏,不太像电池充电电流,遂拆机发现io(NPCE885LADX)下面C113电容发烫,R171(2R2)电阻烧毁,更换2个部件,测试无短路,接电电流显示正常,开机显示正常,修复ok。想留下bios程序,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型号,对不住各位了。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ACER的平板见的比较少啊!有BIOS更好了。

网友:
bios型号比较特殊,A25LQ16,A25LQ32M,我在Smart X8的编程器上找不到,才没有备份好啊。

网友(2021-06-25):
这种机器一年都修不了一台的

网友:
这种机器没遇到过!!!!!!!

网友:
BIOS没看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