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开机不显

楼主(2017-06-23):
接了台华硕x42j的笔记本,客户说灯亮不显,插上电流表,看电流跳变已经亮机了,外接显示看下,有显示了,那么故障就在主板,屏线,屏了;有测试屏所以先换个屏看下,故障依旧;没有屏线所以先排除主板吧,拆开机器后,先测下屏接口的保险,ok、正常,不管了 先加焊下显卡吧,呼呼呼的就上了bga,等个几分钟,加焊完,测机,哟 亮机了,此机修复完成;由于是在第二天有空发的贴,所以没有机器图片,见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指导下哈,谢谢!

网友:
现在没分连上个BGA都出来了

网友A:
我在想屏保险在哪个位置。而且屏主板没图纸 能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吗

XE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屏保险在哪个位置。而且屏主板没图纸 能告诉我在哪个位置吗

屏接口位置的保险电阻,看看吧。。。。